电容ESR

楼主(2010-09-16):
对于输出电容来说,耐压的要求和容量可以适当的降低一点,ESR的要求则高一点,因为这里要保证的是足够的 电流通过量,但这里要注意的是ESR并不是越低越好,低ESR电容会引起开关电路振荡。
  为什么低ESR容易引起开关电路的震荡。

楼主:
没人回答

网友A:
电容的等效电路时C与ESR串联啊。ESR大,阻尼大,ESR小,阻尼小。阻尼小不就容易震荡吗。

网友B:
ESR与电容会引入一个零点,在应用中这个零点会起到增加相位裕度的作用。如果ESR太小,这个零点在高频端,没有补偿的作用。当然ESR太大也没有作用。

网友C:
在哪看过这个问题!

网友D:
引起振荡是因为电路没设计好.
原理在4楼

网友E:
良好的设计,无论电容ESR多少,都不会产生振荡,也不会产生输出过冲等等。

网友F:
看看陈永真老师的书

网友G:
阻尼问题,影响到反馈环路,其实有其他办法改善这个问题。

网友H(2011-09-24):
ESR与电容会引入一个零点,在应用中这个零点会起到增加相位裕度的作用。如果ESR太小,这个零点在高频端,没有补偿的作用。当然ESR太大也没有作用。 ...
引用 网友B:

mark

网友I:
4楼分析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