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地址分配

楼主(2010-09-16):
我是刚开始学arm的,对于ARM里边的地址分配很迷惘,不知道如果得知,比如某一个GPIO口地址,又比如,想为开发板添加一个usb接口怎么知道用哪个地址来访问到它呢?先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建议你先看看arm7/9的硬件体系的书 像gpio这样的片内资源都有自己的寄存器组 不用你分配 你对io操作只要控制这些寄存器就好,对于usb,网卡这样的,一般都有外部总线接口,看看相关芯片的地址空间分配就能明白

网友B:
很多ARM上都集成有USB控制器,至少有usb device controller,很多ARM9上面连host controller都有,添加USB接口只需要把线拉出去,接插件加上就OK啦

GPIO的地址和操作寄存器查datasheet

楼主:
嗯嗯,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