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增益是怎么解释 ?

楼主(2010-09-16):
请高手指点一下 这个图里的gain=5.6v/v是什么意思 ?增益 可以这么标识码?

网友A:
增益是输出与输入之比。
可以这样标。实际上V/V是1,惯例是不写出来,认为是无量纲。
在很多运放的datasheet中也有mV/V这样的单位。

网友B:
这种表示是有的。mV/V或V/mV也有。
这种单位原本不是该提倡的,可是,事实是挡不住的,当然,一般情况下我们应该尽量不使用。例如化验/分析时,两种溶液比为1:1000,为了同时表示用量的关系,于是连单位也带上了。本例这样表示,实际上是信号量级上表示V→V的“放大”,而不是mV→mV的“放大”。实际上,在不同量级的范围内,噪声份量和要求也有不少差异。

网友C:
前面是一个输入阻抗500欧的带宽6.5M的,低通滤波器,后面是应该是一个增益为5.6的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