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反相放大器

楼主(2010-09-16):
如图中的单电源反相放大器,想请教几个问题
1:CIN与R1是RC耦合么,为什么能被看作高通滤波器,低频截止频率Fin=1/2*P*R1*CIN,对么?
2:C1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有Fo=1/2*P*R2*C1,C1,R2不是并联么,这是一个低通滤波器么?
3:一般RC耦合的数值是怎么样确定的呢?
4:正相端vcc/2的偏置电阻对电路有什么影响
谢谢。

网友A:
1,对,因截止频率相比你的信号频率来说非常低,对你的信号影响非常小,在这里看成是隔直流的用途。
2、是低通,但截止频率对你的信号频率来说非常高,对你的信号影响非常小,主要是用于去除高频干扰和防止运放自激振荡。
3、参照上面说的选取。
4、理论上没影响,因为运放输入端没电流。实际上分压端对地通常接有电容,交流等效接地。

楼主:
谢谢LS。。低通,但截止频率对你的信号频率来说非常高,对你的信号影响非常小,主要是用于去除高频干扰和防止运放自激振荡,这个还是有点不明白,这个电路的形式跟一般的RC滤波电路都不一样的,怎么样去分析呢。。FIN和Fo的公式基本是一致的,但不是一个是并联,一个是串联的么

网友B:
1,C1用于去除高频干扰和防止运放自激振荡,还是低通?要看电容的取值,一般取值大于1n则是低通用的。
2,RC串联,并联的特性是不一样的,当频率升高时串联成阻性,而并联则成容性。

网友C:
3楼:
C1R2构成的低通滤波器,形式上确实与普通RC低通滤波不一样,那是因为该电路位于反馈电路中,必须把运放的反馈联系在一起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