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S232转USB装置

楼主(2010-09-16):
希望大虾们,推荐几种性价比较好的RS232转USB装置,RS485转USB的也行

网友A:
做过的 飘过

网友B:
FTDI公司有

网友C:
USB转RS232/485的就大把啦。 PL2303 FT232 CP2102(?)

网友D:
很多的..外面都很便宜的.

网友E:
可以买现成,也可以用桥片自己搭,CP系列的兼容性最好,但价格稍贵,做工业产品的话还是用好的为佳。485转的话,要先用485接口片转成232,然后通过桥片与USB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