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一个按键能实现两种功能吗,怎样编写程序呢?

楼主(2010-09-17):
请问各位,矩阵键盘中用同一个按键,如何实现两种功能呢?部分程序如下:
unsigned char getkey(void)
{
   unsigned  char rcode,ccode;
   while (key_scan())   //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delay_key(1);
   P2=0x0f;            //行线输出全为0
   rcode=P2&0x0f;     //读入列线值
   if(rcode!=0x0f)    //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_key(1);
       if(rcode!=0x0f)
          {
      rcode=P2&0x0f;    //读入列线值
      P2=rcode|0xf0;    //输出当前列线值
      ccode=P2&0xf0;     //读入行线值
      return(rcode+ccode);  //键盘最后组合码
          }
     }
return(0xff);     //返回该值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getkey();
   beep();
   switch(keybord)
      {
   case 0xee:keynum=1;break;
   case 0xed:keynum=2;break;
   case 0xeb:keynum=3;break;
   case 0xe7:keynum=11;break;

   case 0xde:keynum=4;break;
   case 0xdd:keynum=5;break;
   case 0xdb:keynum=6;break;
   case 0xd7:keynum=13;break;

   case 0xbe:keynum=7;break;
   case 0xbd:keynum=8;break;
   case 0xbb:keynum=9;break;
   case 0xb7:keynum=14;break;

   case 0x7e:keynum=10;break;
   case 0x7d:keynum=0;break;
   case 0x7b:keynum=12;break;
   case 0x77:keynum=15;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 (~key_scan()) //松手检测
    delay_key(1);
    return 0;
}

程序中要求当keynum=15时,根据条件,能分别实现两种功能。

网友A:
不知道循环计数行不行,就是按奇数下是功能1,按偶数下是功能2.

网友B:
可用延时或定时器的方法实现长按/短按的判断

网友C:
直接用判断+消抖+判断.再判断

如按下1S.是if()
按下1.5S是else

网友D:
不想用长短键处理
那就用定一个功能键吧,如同Shift键,此键按下矩阵中其它那一堆键是A功能,此键松开,那一堆键是B功能
……

网友E(2011-05-28):
可用延时或定时器的方法实现长按/短按的判断
引用 网友B:

网友F(2011-07-09):
受益匪浅:)

网友G:
程序中要求当keynum=15时,根据条件,能分别实现两种功能。

你都说了是根据条件实现两种功能,那就是你知道条件了,在按键处理子函数里做就好了

Key_Process()
{
       switch(keynum)
       {
              ....
              case 15:
                       if(ActAs_A)
                             A_Func();
                       else
                             B_Func();
                       break;
              default: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