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BGA封装时焊盘是不是要比球的直径小啊??

楼主(2010-09-17):
在PROTEL里应该怎么做封装中的焊盘,才能保证标贴时焊接成率呢??

楼主:
自己找到答案了,焊盘要比球的直径小一些,一般要小10%左右。

网友A(2017-04-07):
引用 楼主:
自己找到答案了,焊盘要比球的直径小一些,一般要小10%左右。

谢谢

网友B:
为了出线方便
一般缩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