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断路器浪涌实验误动作

楼主(2010-09-17):
各位大侠!小弟是位新手,最近做雷击浪涌实验时,碰到了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望各位大侠帮忙解决,非常感谢!微型漏电断路器做4KV浪涌实验时,断路器每次都会误动作,但不会烧掉。做2KV浪涌实验时,断路器偶尔会误动作。原因找了很久,还是没有找到。小弟设计的原理图如下:

网友A:
没有合理的防护设计,应分多级设计

网友B:
因为你的整个产品与电网是不隔离的,所以,测试中很容易导致漏电保护器上电流超过动作电流进行保护。

解决的办法:
1、实现与电网的完全隔离,否则从防触电保护上来说,你这个产品基本属于本质不安全的,只有在一些极为特殊的产品中才容许使用此类方式。
2、如果迫于成本的话,那可要小心了,呵呵,小心认证过不了。
3、如果标准容许这样搞,那可以增加一个与电网1:1的隔离变压器给产品供电后再测试浪涌和雷击。

网友C:
图画错了吧?
直接短路负载???

网友D(2010-10-21):
这个问题可以分两步测试,供电部分独立供电,然后测试浪涌,看是否误动,如果是,就是M54123的输入导致的。可以考虑在信号输入电路做延时避开浪涌波形干扰。如果不是就要从M54123着手了,是电源引起比较输出误动或是干扰引起锁存输出误动作。再做应对。

网友E(2011-08-04):
电路图有问题,螺旋管应在整流桥的输入一交流信号脚上。打浪涌时会脱扣,是由于线路板上可控硅的阴阳极间没有走好线,解决办法可以在阴阳极间加RC电路或加压敏。

网友F:
好象没看懂样, 如果浪涌电流通过了微型漏电断路器,雷击时断路器动作则说明断路器的动作电流偏小.

网友G:
设计浪涌泄放回路

网友H(2012-10-08):
漏电断路器的电子部分用单片机做不用54133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