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一个关于AURT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0-09-17):
小弟在学习单片机485与PC机通信时,中间应用了232-485接口,在通信时,为什么单片机与PC机接收到的数据全是"FF",烦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我这里多谢了.

网友A:
应该是你的程序编制有问题。

楼主:
chunyang老师能不能说详细一些,我用的是几行非常简单的程序段做实验的,PC机上的应用软件是“串口调试助手”
UART_INT:                    CLR      ES
                                            PUSH     ACC
                            PUSH     PSW
                                    CLR      RI
                            MOV      A,SBUF
                            SETB     LEDOUT                        ;点亮指示灯证明接收结束
                        LCALL    DELAY                          ;延时使人眼感觉灯被点亮
                                            SETB     DE_485
                            CLR      TI
                            MOV      A,#35H  ;#35H是任意给定的(无论它是多少,PC机接到的都是“FF"
                            MOV      SBUF,A
                           JNB      TI,$
                           CLR      LEDOUT
                           CLR      DE_485

  UART_INT_END:                   CLR      RI                                         ;清除接收标志
                             POP      PSW
                                   POP      ACC
                           SETB     ES
                                           RETI

网友B:
到网上搜个51的串口程序不难吧?
自己下一个烧进去试试再说。。。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我找到原因了,是PC机方向发送的数据流格式与我的单片机不一致,它取的反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