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参数设计问题?

楼主(2010-09-17):
请问我想用变压器将220V转成5V,输出电流大概在200mA左右。变压器的功率应该选择多大?就是电流的余量应该取多大?以前没定做过变压器,顺便请教下定做变压器需要提供哪些参数?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如果你实际的使用电流是5V/0.2A=1W,考虑效率和冗余建议你用2W的电源变压器!!!

网友B:
变压器初级次级电流与你的整流滤波电路有关,计算有一定麻烦,而且有些参数(尤其是磁学量)很难测量。
一般的电子电路,其电源都有稳压电路,所以变压器次级输出只要电压够高电流够用即可。那么按照2楼的建议做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提供给变压器厂家的参数,只需要初级电压,次级电压电流。
如果用量大,最好先定绕一两个试试,确定没有问题,然后再批量定绕。

网友C:
我见过别人绕变压器,向别人老板请教一下,多说说好话,他一会教你的。

网友B:
绕变压器很容易,纯手工活,有个初中文化足够了。准确计算难。
小功率变压器,绕好了却不能用,改一下很容易。电力部门的变压器可不行。
所以,建议楼主用试验的方法决定绕制参数。

楼主:
谢谢大家,我先做两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