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滤波电容的选择

楼主(2010-09-17):
请教一下电源滤波电容选择的问题
如用贴片电容的话,电容的性能有区别吗?如有的话选择什么样的电容?还有在同样的封装下电容的容值是不是越大越好?
如用电解电容的话,容值怎么确定?

楼主:
貌似,贴片电容的容值本身就不会太大

网友A:
根据工作电流大小及要求的纹波系数大小来决定,1A→1000μF,这是很久很久以前自制OTL功放时的经验数据.看场地,能大就大些.贴片电容>10μF就不大好找了.

网友B:
当然是大点好,不过也要看实际需要还有板子的制作、是否量产等等因素

网友C:
贴片与分立电容结构、内容有区别,反映在性能上当然也是有区别的。比如ESSR就可能有区别、耐压可能有区别、高温寿命可能有区别、电应力强度可能也有区别......。同样的封装下容量大则耐压就可能低。
  容值主要由滤波频率、峰峰值、输入输出电流几项计算得来(就是电容基本关系公式),同时还要考虑设计裕量、参数误差、全寿命周期变化。
  如果滤波频率高,滤波电容容值就需要得小。像MAX232的储能电容、滤波电容仅需要0.1uF就可以提供双9V10mA。

网友D:
顶一个!寻找电容找我啊!!

网友E:
还要考虑刚接通电源的舜间大电流 特别是电容选的很大时
这对电源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