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推的STM32F100超值系列和STM8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0-09-17):
如果100系列价格够低,是否不用考虑使用STM8了

网友A:
这要看你的应用需求了。

网友B:
如果100系列价格够低,是否不用考虑使用STM8了
引用 楼主:

100系列号称超值型,价格应该较低,但不至于有STM8S那么便宜吧?
另外,100系列是3V供电,而STM8S是5V供电,应用场合应该不尽相同;另外STM8L虽然也可以3V,但主要瞄准低功耗应用。

网友C:
工业上用,我还是喜欢STM8,因为他可以用5V系统

网友D:
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再选择用哪款芯片

网友E:
不能只用价格来衡量吧

网友F:
白猫和黑猫的关系。

网友G(2011-01-13):
STM8S用着不错,主要是低端小容量市场,103和105的价格非常有优势,高端产品ST工程师推荐是用100系列,也在关注这方面资料

网友H:
同意楼上.STM8至少我用着非常不错,很稳.

网友I:
如果100系列是5V的那就太爽了,

网友J:
由需求来决定

网友K:
STM8的价格支持5V,开发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