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汽车级的问题

楼主(2010-09-17):
STM8有汽车级的芯片,我想知道汽车级和标准级的有什么优势,知道的请明示,另外STM32有没有可能出汽车级的片子?

网友A:
主要区别在温度范围和可靠性指标上吧,我想。
TI是这样描述它们的汽车级芯片的:qualified for high-reliability automotive applications targeting zero defects

网友B:
汽车级产品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一致性。

楼主:
请问,“一致性”是什么意思?

网友C:
一般的芯片为为 消费级,工业级,军工级。。汽车级属于有工业级的基本上的。

他们的主要区别在SPEC上表现为温度差异。 比如汽车级的温度一般要达到-40~85。

我公司的一个触摸屏供货商,那个触摸屏在-20度就没有反应了。

网友D:
汽车级产品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一致性。
引用 网友B:

除去温度,汽车级的PPM 低于商业和工业两个级别,需要可以找ST提供PPM报告。

网友B:
请问,“一致性”是什么意思?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中很多参数都有“最小值”、“典型值”和“最大值”,一致性好就是指最小值与最大值的差距非常小,并接近于典型值。

网友E:
这个汽车级的一致性,是通过测试后挑选得到的,还是通过设计工艺保证的?
或二者兼而有之?

网友B:
肯定是通过测试后挑选得到的,所以测试要非常严格,测试项目也比工业级产品多很多,因此测试时间很漫长,成本自然也高上去。

同时也要通过设计制造工艺保证,否则成品率太低的话(满足工业级的一致性要求时,不一定满足汽车级要求),摊到每片的成本也会很高。

网友F:
汽车级的要求挺高的,不然会出事故的:lol

网友G:
汽车级?是谁山寨的这个概念啊

网友E:
LS兄弟,这个名词可不是山寨吧?
Automotive,很多芯片都标的。

网友H:
11楼的兄弟难道没见过汽车级的芯片

网友C:
重点还是温度, 其它指标关系不大。 我见过一单片机,其它指标一至,就是温度有区分。

网友I(2015-01-27):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芯片为为 消费级,工业级,军工级。。汽车级属于有工业级的基本上的。

他们的主要区别在SPEC上表现 ...

汽车级应该是-40~125℃

网友I:
汽车级还是比较苛刻的~,暂时只知道温度上有区分~~~

网友J(2015-08-29):
引用 网友I:
汽车级还是比较苛刻的~,暂时只知道温度上有区分~~~

还包括电磁兼容、物理上的振动之类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汽车级还是比较苛刻的~,暂时只知道温度上有区分~~~

基本上都是汽车坏了,但是ECU还好好的

网友K:
不知道STM在汽车行业份额咋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基本上都是汽车坏了,但是ECU还好好的

呵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汽车始终运行在安全状态下~

网友L:
主要是温度上吧

网友M(2015-11-30):
何时有汽车级的STM32呢?等了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