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atile和const可以一起用吗?

楼主(2010-09-17):
刚开始用STM32做设计,正在学它的固件库,其中有一行数据类型定义

typedef volatile unsigned long const vuc32; /* Read Only */

有点不明白。volatile不是易变的吗?怎么还能const,常数是不会变的,为什么还要加volatile限定呢?

网友A:
呵呵, volatile和const可以一起用。

这应该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通常用于声明只读的硬件状态寄存器。
用volatile,是因为硬件状态寄存器在读过1次后,下1次再读其值可能更上1次不一样;用const,是因为它是只读的。

其实这还是16个embeddec C的常见问题的其中1个问题,很容易搜到。

楼主:
多谢指教,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