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M32关于电压基准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0-09-17):
使用100脚的STM32封装,本来使用REF2930做电压基准,近来拿来报价明细一看,原来REF2930一直要二十多块,价格过高了,我查力源报价也就几块钱,是不是TI的供货出现了问题。既然3.0V基准少而不好找,我想使用2.5V基准。不知道两种电压基准对AD精度的影响有何不同?请指教,谢!

网友A:
AD输出的分辨率会被压缩相应的比例,信噪比也会降低。

网友B:
对精度没影响,但是stm32的数字电源也要2.5V。

楼主:
数字电源没有必要2.5V吧,我理解

网友C:
3V的电压基准,除了TI还可以考虑其它公司,比如MAXIM的:MAX6003。MAX6003的初始精度<1%,比REF2930来得好。

网友C:
对精度没影响,但是stm32的数字电源也要2.5V。
引用 网友B:

STM32要求Vdd跟Vdda的电压差小于0.3V。如果STM32没有独立的Vref+脚(Vref+直接在芯片内部接Vdda),并且如果外部电压基准接到STM32的Vref+,才是3L说的情况。

网友C:
又找了一下,MAX6010B更好:
超低电源电流:5µA (最大值)
3.2V输入下输出3V
小尺寸、3引脚SOT23封装
初始精度:±0.4% (最大值)
低温漂:50ppm/°C (最大值)
200mV低压差
负载调节(7mA源出电流):200µV/mA (最大值)
输入调节3.2V至5.5V:350µV/V (最大值)

http://china.maxim-ic.com/datasheet/index.mvp/id/6251

网友D(2015-03-31):
mark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