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菜鸟应知-芯唐MuMicro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10-09-17):
(图片)

网友A:
这个对新手来说很有用,下啦

网友B:
适合我,下了好好看看

网友C:
这个好像不只是对菜鸟适用

网友D:
个人觉得学习芯唐的人都值得一看

网友E:
还不错,把一些菜鸟常见的问题基本上都考虑到了

网友F:
的确值得看一看,楼主有时间还可以写一些调试心得啥的

网友G:
解答的还是比较详细的

网友H:
还不错,挺有心得的

网友I:
看过了,还很不错的一些问题

网友J:
仔细看了下,真不错,对很多问题都有解答。

补充一下问题,NUC100 系列支持实时OS (RTOS)吗?
现在可以支持ucOS2和FreeRTOS了。

网友K:
确实是好东西,顶一个

网友L:
的确总结的不错,还可以扩充一些

网友M:
新手,正好需要,谢啦

网友N:
问题总结的相当精辟啊

网友O:
有些问题虽然比较浅显,但对刚刚接触芯片的人来说,的确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C:
的确是很常见的一些问题

网友P:
问题总结的还不错

网友Q:
常见问题解答
1. ARM CORTEX-M0 核

Q1: 从中断产生到ISR的第一条指令时间是多少?
A1: 共 24 时钟周期.

Q2: HCLK是什么?
A2: 指AHB 总线时钟.

Q3: APB 仲裁是什么?
A3: 为了裁定APB 外设的优先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系统管理

Q1: NUC100 系列支持外部SRAM吗??
A1: NUC100 系列不提供外部SRAM接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时钟控制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USB 从接口

Q1: USB HID总是使用中断?
A1: 是.
Q2: 如何禁用 USB 1.5K上拉电阻?
A2:禁用USB 寄存器的相关控制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通用 I/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12C串行接口控制器 (主/从)

Q1: 只有一字节的 I2C地址? 为什么24C06 EEPROM的 I2C 时序地址只有一个字节?
A1: 用户弄错了I2C总线的器件地址和EEPROM 内部存储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PWM 产生和捕获定时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实时时钟 (RTC)

Q1 实时时钟RTC 能用10KHz 做为时钟源吗?
A1: 不, 仅仅 32768Hz 作为 RTC 时钟源。
Q2: 实时时钟 RTC 能用单独电源吗?
A2: 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串行外设接口 (SPI) 控制器

Q1: 如何使用 SPI 2-位发送模式?
A1: 请参考SPI 应用笔记。
A2: 如何使用 TX0 和 TX1 缓冲FIFO?
A2: 请参考 SPI 应用笔记。
Q3: 如何连续发送2 字节数据?
A3: 可以设置 Tx_BIT_LEN = 0x10 和 Tx_NUM = 0x0, 或者你可以设置 Tx_BIT_LEN = 0x8 和 Tx_NUM = 0x1 来发送2 字节数据。
Q4: SPI 的DIVIDER 寄存器能设置为0吗?
A4: 不建议。 DIVIDER 的数值通常设置大于或者等于1 。
Q5: SPI 的串行时钟SPICLK 能大于20MHz吗?
A5: SPICLK 的最大输出频率是16MHz。
Q6: SPI 能连续地发送数据吗?
A6: 可以, 你可以使能 FIFO 模式然后检查FIFO的空/满 状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定时控制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看门狗定时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UART 接口控制器

Q1: 如何用UART 的/CTS 唤醒芯片?
A1: 当 /CTS 输入状态从高变低或者从低变高改变,如何使能了中断后,它将产生唤醒芯片的处理。
Q2: 串口UART 的高速和低速编程方式有什么区别?
A2: 相同的编程方式。高速时的缓冲是64字节,而低速只有16字节。
Q3: LIN 总线的使用领域是什么?
A3: 车载电气应用领域.
Q4: LIN 总线能支持多少个从设备?
A4: LIN 规范规定建议可用16个从设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现场总线 (CAN 总线)

Q1:错误帧和过载帧有什么区别吗?
A1: 除了错误帧的被动错误标志外都是一样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PS2 从接口控制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I2S 控制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模/数转换器 (ADC)

Q1: ADC的精度是多少位?
A1: 10 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模拟比较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PDMA 控制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FLASH 存储控制器(FMC)

Q1: 程序能从数据FLASH启动吗??
A1: 不能.
Q2: NUC100 系列的程序代码有代码保护机制不?
A2: 有, 提供锁定位。
Q3: FLASH存储器支持DES 应用不?
A3: 不。
Q4: 实际上会消耗多少功耗?
A4: 由项目设计决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 电气特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 工具

Q1: NUC100 系列工具的价格是多少?
A1: 请与你的代理商联系询价。
Q2: ISP 编程的字长是什么?字节还是字?
A2: 字。
Q3: 为什么 Nu-Link 固件升级失败?
A3: 请联系你的代理商获取最终版本的固件和驱动。

Q4: Nu-Link 能支持其它公司的器件不?
A4: 不, 仅仅NUC100 系列.
Q5: 数据FLASH的文件, APROM, 和 LDROM 能合并成一个文件吗?
A5: 不建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 其它

A1: NUC100 有什么命名规则?
Q1: 请参考命名规则文档
Q2: NUC100 系列支持实时OS (RTOS)吗?
A2: 现在还不能支持RTOS。

Q3: 将来NUC100 系列支持DAC应用吗??
A3: 不,NUC100 系列不支持DAC功能。但它能支持N572 语音产品线。

网友R:
楼上把里面的东西复制过来什么意思

网友S:
i2应该有7位和10位地址之分。

网友T(2010-10-25):
总结的不错,值得一看

网友G:
不知楼主还有没有更多的资料共享

网友D:
期待楼主再共享一些其它好的资料

网友U:
mark  明天来搞~~

网友U:
先写了手上的小东西,,然后搞rtos

网友P:
有些问题解答的还是太简单了

网友V:
谢了,收下了

网友W:
下载完毕发现楼主真是有心人,谢啦!!

网友X:
我是来看25楼的

网友X:
还有没其他东东传点过来

网友Y:
这可是解药啊。

网友S(2010-12-26):
农会发放棉裤一条以资鼓励

菜鸟需要知道

网友Z(2015-06-28):
这个好像是飘渺九哥整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