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有没有哪家生产这种连接器的,如下图所示

楼主(2010-09-17):
(无正文)

网友A:
http://www.sendachina.com/cn/product/item/168/

产品总汇 >> FPC 扁平电缆连接器系列 >> 人气指数: 1202 次
滚轮放大缩小,点击显示原图
参数
规格:
极数:4-40
额定电压:50V DC/AC
额定电流:0.5A DC/AC
耐压值:250V/1Minute
工作温度:-20℃--+80℃
相对湿度:93%、+40℃
绝缘电阻:≥50ΜΩ
接触电阻:≤20mΩ
材料:
锁条:耐热树脂 PPS UL94V-0
焊片:锡青铜 QSn6.5-0.1 GB2066-89
插针:锡青铜 QSn6.5-0.1 GB2066-89
基座:LCP UL94V-0
包装方式:编带包装 管装

点击放大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T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