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WIN单片机编程器问题

楼主(2010-09-17):
原来一直用STC单片机,想换MEGAWIN,不知STC的简易编程器是否可以用?用什么软件呢?试了一下串口的编程软件,下不进去。
请用过的指点一下。

网友A:
是引导程序的问题

楼主:
又看了一下其他人的帖子,好像MEGAWIN出厂的时候没有串口引导程序的,看来从STC转向MEGAWIN还不是那么容易的,还是没有stc的好用,不知道MEGAWIN的工具能申请到不?还是需要买?

网友B:
您好楼主,megawin的老产品出厂的时候烧录了单线ISP引导程序用我们的U2或者ISP工具来烧录,支持脱机模式和USB接口,非常适合量产,新产品则是烧录的COM口和单线二合一引导程序,既可以使用串口下载也可以使用U2或ISP工具烧录;此外,我们还提供U1工具来供您自己更改引导程序

网友C:
可以用STC的下载板来烧录。:)

(上图特例,测试使用了STC的ISP_CODE)

现在使用原厂的ISPCODE和ISP软件:COM_Port_ISP_v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