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尘胶水

楼主(2010-09-17):
想对线路板进行防潮防尘处理,请问各位有没有好的厂家,要有一定的质量保证,最好是已有知名厂家在使用的。

要求:50℃、95%的情况下能用8年以上。

网友A:
不是用胶水,要用三防漆,供应商去网上搜吧,大把,要求高的就用进口货。

楼主:
这几天了解了一下,这三防漆和防尘胶水好像差不多吧,请问在行的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两种不同的东西,材料、溶剂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