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34063做恒流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9-17):
LED恒流,有几个问题如下
1,J1电流很小的时候会闪烁
2,效率比较低,各位能否推荐功能类似的ic,5元内可以接受
谢谢

网友A:
效率可能就是50%-60%这样吧

网友B:
这样做效率不好太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又没功能类似的ic,ic引入环路什么的?不是很懂

网友B:
目前好像有专用的充电管理ic,只是价格不知道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用在led驱动器上面,24v输入,可调恒流,还带过压保护,短路保护,不过可能就是效率有点低,23v输出2a只有90%的效率,

网友C:
这个效率有90%??
是不是仪器有问题还是测的不准啊?
你测试时输入电压多少?
发一分数据上来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有那么高,当然这个输出电压接近输入电压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