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的疑惑

楼主(2010-09-17):
对中颖的某些指令集一直不太了解 比如指令格式 STA Mx,bbb 中的 bbb究竟指什么

楼主:
用的中颖69P55

网友A:
STA Mx,bbb 中的 bbb是指RAM的BANK(分区)值,每128个RAM为一个BANK

楼主:
哦,那STA 20H,00H和STA 20H,07H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前者是对RAM地址为20H的寄存器操作

网友A:
后者是对RAM地址为3A0H的寄存器操作

楼主:
哦,还有点一知半解

网友B:
指令集一时半会真难理解

网友A:
在仿真软件IDE66中,只要你将RAM按其实际地址定义好,在写SAT Mx,bbb  这样后面带",bbb"的指令时,可省略后面的",bbb"

楼主:
对,编译器能自动进行操作

网友C:
(1)对于诸如ADI、SBI等指令,如何设定BANK的分区?
(2)如何进行间接寻址(就像PIC中使用FSR、INDF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