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请教啊

楼主(2010-09-17):
请教这个运放电路是怎么工作的?附件是电路图

网友A:
按电路计算3Pin输入约4V,即高于(10K除于10K+24K9+3K3)X12)的电位,7Pin就可以由-12V翻转为+12V,让FET完成一次开关动作。不知是否与你的实际应用相符??

网友A:
没有去试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