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GCC中怎么把数组定义到flash中

楼主(2010-09-17):
我想把一个32k的数组定义到mega128的flash中但是老是提示数组过大 不知道是为什么
#include < avr/pgmspace.h >
const prog_uchar flash_array[]

const unsigned char flash_array[] RROGMEM
这两种 方法都试了不行  然后我把数组的元素调成一个还是不行  还是提示大  ~~~~这是为啥呢

网友A:
超过32767就有初始化数据超过near (16位限制出错)的警告。progam H文件没有找到对应的解释。
楼主这个贴有点难度!BUG?呵呵。

楼主:
但是 const unsigned char flash_array[1] RROGMEM={0};  也不行  老是包错呀 也就是说只要一往flash中 定义数组就不行 不知道为啥

楼主:
程序不把  数组定义到 flash中很正常 然是一定义就出错 老是提示大   我就是定义 而没有在程序中使用数组

楼主:
帮帮忙呀  再不行的话 我只有换编译器了  真无语了

网友B:
楼主早就该换啦。换IAR,ICC去。

楼主:
问题解决了    const unsigned char flash_array[1] PROGMEM={0};不是RROGMEM(艺心是这样写的看来是错的) iCC用不惯  我喜欢GCC的简洁编译效率  高免费

网友C:
专家果然是zuangjia,果然是玩GCC、力推GCC的专家。

网友A:
给出一种方法参考,把大数组切割成多组存放,读写时用32位读写(far),首地址取 &flash_array_1[]
const unsigned char flash_array_1[32767] PROGMEM={};
const unsigned char flash_array_2[32767] PROGMEM={};
const unsigned char flash_array_3[32767] PROGMEM={};
const unsigned char flash_array_4[32767] PROGMEM={};

网友B:
from the avr-gcc libc 1.4.4

6.5.2.3 #define pgm_read_byte_far(address_long) __ELPM((uint32_-
t)(address_long))
Readabytefromtheprogramspacewith a 32-bit(far) address.

楼主:
谢谢大家了  怎么感觉这里的帖子更新的很慢 是不是用avr的少了 难道avr真的不行了?!

网友B:
只能怪原来的AVR广告商开了一大坏头,只管做广告,不视技术生产的结果,慢慢来。

楼主:
不行就不用avr 不过avr确实比较找人喜欢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