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CANH与CANL反接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0-09-17):
TJA1054a的CANH接总线的CANL,TJA1054a的CANL接总线的CANH会有什么后果?
能正常收发数据吗?或者有什么方法在反接的时候也能正常收发数据?

楼主:
没有人知道?

网友A:
接收不到信号, 通常不会有什么损坏或烧芯片的问题.
如果总线负载大(发送数据),  芯片发热会较大.

网友B:
反接的时候无**常收发数据,但不会导致损坏。

网友C(2011-04-14):
不能接受数据  但也不会损坏
我经常反接:L

网友(2011-05-22):
会导致总线错误,而关闭;不会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