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 整的我恼火!

楼主(2010-09-17):
pic, pi, ic, AC

刚学PIC不久!不晓得这是什么问题,求高人指点!在线等待!

楼主:
难得没有朋友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A:
没有遇到过。

从提示看,似乎是定义某个东西的类型在各个文件中不一致造成的,可先重点检查变量、常量、数组、函数、指针等的定义。

另外,可把软件先屏蔽成一个main(),然后一点点增加定义和函数找到问题点,否则的话,只凭这点简单提示比较为难。

楼主:
我用的编译器是PICC18 v9.63专业版(45试用版),重建一个工程后就好了~不知道是否编译器的问题!因为刚用这个版本,不知道这个版本有什么BUG!哪位兄台可以推荐一个更好的版本?

网友B:
PICC的编译器确实很让人恼火却又无奈,我之前用PICC9.70编译过不了,改用PICC9.65后就可以了,但是9.65编译出来的程序量比9.70高出10%左右,真让人抑郁╮(╯▽╰)╭

网友C:
本人不敢用DB的PICC,所以只好用正版的MCC18

学我吧

网友D:
PICC编译器是很强的哈,只不过PICC编译器要用好,程序员做的工作要更多

网友A:
我前面也遇到一些莫名奇妙的编译通不过的问题,找了很久的问题没找到,后来把工程删了,只留下.h和.c文件,重新建立一个工程,再编译居然就编译通过了。那时真的很无语。 ...
引用 网友E:

这一般是某个设置和某个文件未正确加入工程等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