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香版,IAR STM8中用汇编写中断服务

楼主(2010-09-17):
请教香版,IAR STM8中用汇编写的中断服务程序,如何指向对应的中断向量?

网友A:
仅供参考

#include "hs_port_asm.inc"
#include "vregs.inc"

        EXTERN HSCurrentTask
        EXTERN HSToTask
        EXTERN tsk_next_ready
        EXTERN HS_TicksHandler

        PUBLIC _interrupt_25

        SECTION `.far_func.text`:CODE:NOROOT(0)
_interrupt_25:
         SIM
         BRES       0x5342, #0

         INT_SAVE_REGS
         SAVE_OLD_PCONTEXT

         callf     HS_TicksHandler
         callf     tsk_next_ready

         LOAD_NEW_PCONTEXT
         INT_RESTORE_REGS

       // IRET

        END

楼主:
谢谢,编译到这句报错:
SECTION `.far_func.text`:CODE:NOROOT(0)
Error[As001]:Invalid syntax

网友A:
你改成:
        SECTION CODE:CODE:NOROOT(0)

楼主:
STM8L103: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应该是_interrupt_xx作为汇编定义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的关键字,对应连接到中断向量表中;这里的中断号xx是中断映射表的中断向量号+2。已解决问题,再次感谢!

网友B(2012-12-19):
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楼主给力

网友C(2015-08-10):
引用 楼主:
STM8L103: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应该是_interrupt_xx作为汇编定义中断服务程序入口地址的关键字,对应连接到 ...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想用C嵌入汇编,可以给我一个样例程序参考一下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想用C嵌入汇编,可以给我一个样例程序参考一下吗,谢谢 ...

我的邮箱是79366737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