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一下你们公司电子产品焊接完后的不良率~

楼主(2010-09-17):
单选投票, 共有 35 人参与投票
2.86% (1)
0.00% (0)
5.71% (2)
2.86% (1)
0.00% (0)
88.57% (31)

楼主:
每次焊接后都有一大堆要修的,真是烦人!找的焊接公司都是相对比较正规和有规模的,结果一个样,NND!

网友A:
手工焊还是自动焊?,手工焊器件损坏,找焊接厂赔.
问题部位固定的话,改进你的PCB板器件布放位置(方向或间距).
损坏器件的话(如sot-23封装三极管,0805电阻开裂)与贴片厂商量,改进工艺解块.

网友B:
呵呵,在自己的工厂做的话,有一个统计叫着:直通率
这个和设计,工程,生产线管理,员工素质,原材料质量等等都有关系。

直通率的定义:经过所有生产工艺到最终整机调试时的良品率。
请注意:经过维修,即使是简单维修再投入的也不能计算为直通率。

乐乐这个数据嘛,又和直通率没关系了,其实是代工厂经过修理和检验后的成品率,一般来说,纯SMT工艺,这个值会高一点,既有插件又有贴件的话,成品率会稍微低一点,不复杂产品的话,500PPM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是严格的直通率的话,能做到1000~2000PPM就不错了。。。

楼主:
小叶你牛B,直通率做到99.8-99.9%

网友C:
关注一下,到底能做到多少?

网友D:
快气死我了
焊一批板子大半有问题
不知道那帮焊接的干什么的

网友E:
找大厂,加工品质相对有保障,但没量不接;找小厂,成品率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元器件数量越多、工艺流程越复杂,成品率就越低,可以说根本无解。

楼主:
回:tyw 都是贴片机+回流焊,基本都是贴片,而且是单面贴,少数插件(如端子)。
yewuyi: 不要这么说直通率了,只要焊接厂返修后合格也行啊,能做到99%的话我就很满意了,现在只有94%吧,1K的板子就得五六十块有问题的,受不了!
chunyang讲的大厂不会是富士康这样的吧,想都不敢想,哈哈!我们的量很小,每次都是1-2k数量,每块的焊点大概1000个,现在焊接厂收费2.5-3分,很贵吧,这样合格率也很低啊!

不良基本都是焊接问题,比如芯片焊错(说是尾料不认真)、芯片焊反(管状的出厂有可能反,没检验,也可能是尾料放反了)、小电容电阻错位(放偏了,像是机器没吸住掉了或者是回流焊前检验的时候手碰到了,较少)、芯片引脚虚焊(一般是芯片引脚翘起来,可能是尾料手拿的时候搞的,出厂引脚不齐可能性不大)、其他焊错(一般是焊接厂维修或手工补料焊错了)。

以前找过白瑞安,后来在远东德力,都不行,最后还找了一家以前做液晶的,一个样,气死人了,唉~!

网友E:
如此数量下价格已是很高了。

楼主:
哈,chunyang还没睡啊,价格再高点我们也能接受啊,只要合格率有保证,现在不是愁价格,是愁质量~

网友F:
呵呵 我一般自己焊 当然没几块板子的 超过十块就要**了

网友G:
上图看问题:lol

网友A:
不良基本都是焊接问题,比如芯片焊错(说是尾料不认真)、芯片焊反(管状的出厂有可能反,没检验,也可能是尾料放反了)、小电容电阻错位(放偏了,像是机器没吸住掉了或者是回流焊前检验的时候手碰到了,较少)、芯片引脚虚焊(一般是芯片引脚翘起来,可能是尾料手拿的时候搞的,出厂引脚不齐可能性不大)、其他焊错(一般是焊接厂维修或手工补料焊错了)。

这种问题都会发生?这个厂有问题!

网友H:
北京这边焊接厂确实不行,除了跟焊接设备外,这个跟工艺流程,工人素质也有很大关系

楼主:
这种问题都会发生?这个厂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家,都这样,

网友I:
小批量,94%已经不错了。 我原来有个小单,就是在普通电话机上加个单片机什么的,很简单的东西。每换次机壳重新排下PCB,同一家组装厂,直通率就要从95%掉到80%甚至还不到,做过2,3次,最好到95%,已经很满意了,小单利润率应该都还可以,专门请个人修呗。。

楼主:
问题是修理找问题麻烦,对电路不理解根本没法修,每次都要偶自己修,烦人!

网友J:
一般都是后焊出了问题。所以在设计pcb的时候需要多考虑焊接工艺。

网友I:
由于这种故障是人为的,线上的维修工可以对付很大一部分的,把比较明显故障处理掉,你也可以轻松很多了。

网友K:
手工焊,快气死我了
焊一批板子大半有问题

网友A:
象这类人为故障可提供测试治具给贴片厂,让厂方来排除.一般能点亮或唱响的板子再有故障的几率就小了.
让厂方自测好处多多,那些瞎搞八搞的捣浆糊赤佬下次就不会瞎来来了.

网友C:
自己招几个工人来焊接行吗?先培训一下.

网友L:
要去厂里面看看
1~3k这样的量,只有找小厂,但小厂里面也有好坏之分。

之前那个厂,收3分,简单电路板50%也达不到。而且工厂乱乱的。

今年电路板元件密度高了1倍多,新找了家厂。人不多,30个左右,收1.2分,但工厂很整洁,并且SMT有专门的空调房伺候,后焊、检测排列整齐,有条传输带。地面干净,设备摆放整齐,电路板码的也很规矩。
果然,产品质量提高了很多,焊接问题少了许多。

但还是有虚焊,掉元件,少焊的问题。无法杜绝的。测试测试很重要,工厂收3毛的测试费,我也认。可惜今年的测试方案不完善,有漏掉的。

网友H:
楼上在哪里焊接的?

网友I:
同问24楼,是北京么,是的话推荐下

网友L:
to:25L、26L
在深圳龙华,罗厂长:136 8959 3466 呵呵,他貌似技术出身,不擅交际哦

楼主:
象这类人为故障可提供测试治具给贴片厂,让厂方来排除.一般能点亮或唱响的板子再有故障的几率就小了.
让厂方自测好处多多,那些瞎搞八搞的捣浆糊赤佬下次就不会瞎来来了. ...
引用 网友A:

这一招不错,下次用一下,哈哈~

楼主:
to:25L、26L
在深圳龙华,罗厂长:136 8959 3466 呵呵,他貌似技术出身,不擅交际哦
引用 网友L:

问的是不是北京啊,哈哈,北京的焊接公司我看过不少,选的这几个是比较好的,看样子这方面还是南方比较强~

网友B:
小叶你牛B,直通率做到99.8-99.9%
引用 楼主:

呵呵,俺行业里面有几个外资企业,以前曾经到我们这里想收购我们,他们当时告诉我,他们欧洲工厂差不多就是这个水平.

不过,俺们自己的工厂达不到这个水准,差不多比他们少一个数量级,投产1年以上的产品,98~99%还是差不多可以做到的.

一般出问题都是需焊,装反插错这可是不能容忍的错误,94%的代工成品率也就太低了,一个焊点最多1分钱左右把,乐乐怎么那么贵?还是今年涨钱了?!

呵呵,乐乐家的采购应该抓起来拷问拷问...

网友I:
欧洲是啥人工费,修可能还不如扔了,哈哈

网友M:
正常的情况下纯焊接问题一般在 2%,

楼主:
呵呵,俺行业里面有几个外资企业,以前曾经到我们这里想收购我们,他们当时告诉我,他们欧洲工厂差不多就是这个水平.

不过,俺们自己的工厂达不到这个水准,差不多比他们少一个数量级,投产1年以上的产品,98~99%还是差 ...
引用 网友B:

应该和量有关吧?一次加工10k和一次加工1k成品率肯定不一样~

楼主:
正常的情况下纯焊接问题一般在 2%,
引用 网友M:

你看看投票,大部分都是大于5%呢,哈哈!

网友B:
应该和量有关吧?一次加工10k和一次加工1k成品率肯定不一样~
引用 楼主:

你这价格也太离谱了。。。

一般也就1分钱一个焊点。

楼主:
哈哈,1分钱一个点?1K的量无铅?在北京没人帮你焊的,最小的作坊也得要2分~

网友N:
我的编程器找的加工厂,是10%以上的不良率
我们都做好了测试架,把灌固件和测试全是自动的,有LCM显示故障定位信息的

量小的话就是如此

网友O:
一般小厂每天平均能有多少焊点的产能?

网友B:
一般小厂每天平均能有多少焊点的产能?
引用 网友O:

呵呵,一般在彰显产能的时候不是用多少焊点来形容,而是宣传自己有多少台贴片机,回流焊,波峰焊等机器来形容。

网友B:
俺感觉10台大型贴片机以下,3条回流焊、波峰焊以下,少于500名员工都只能算小型代工企业。

网友H:
小叶都是大手笔,在北京能有10台贴片机的聊聊可数,跟深圳是没法比的

网友P:
成品率低很要命

楼主:
小叶都是大手笔,在北京能有10台贴片机的聊聊可数,跟深圳是没法比的
引用 网友H:

估计只有柏瑞安和远东德力,柏瑞安现在小活不接,远东德力不良率比那个做液晶的还高不少!而且人工修补的一些器件跟狗啃的一样,惨不忍睹!所以偶绝对不会再去远东德力焊了~

网友Q:
搞高频的那才叫惨,70%都要“修”过

网友R:
回复 楼主:

精度蛮高啊

网友S:
有一次到焊板厂焊板,他们把我的表贴按键泡在助焊剂里然后才表贴,好多键都不灵了。

楼主:
没有给样板吧?

网友B:
有一次到焊板厂焊板,他们把我的表贴按键泡在助焊剂里然后才表贴,好多键都不灵了。
引用 网友S:

不至于吧?这个多数会选择手工焊接。

网友T:
不良有时候也会和送到工厂的物料有关系的。
器件的氧化,IC的翘角,还有发的是散料,都能引起不良率的上升

网友T:
还有就是设计的时候,没考虑到生产工艺,导致的不良。
我还遇到过产品设计的错误,导致的不良,不过这样一般是在做样机的时候遇到。
(那个客户不会自己去查找,而是怪罪加工厂,维修的时候一张原理图都不给,最后还是被工厂查出来,
电路上的电源电路设计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求带测试的,这样出给你的产品良率会很高,不过不良品的维修是个麻烦,
很多代工厂做维修的技术都一般的。

网友U:
手工焊接的,一般有电子基本的人,焊接出问题的概率会低一点。当然,板子设计很关键

楼主:
看样子普遍都是大于5%啊~

网友V:
之前我公司在用到变压器这个,其中订购一家生产变压器的公司,没有想到在生产时这家公司竟然以次充好,还不承认是他生产的,造成我们巨大的损失,这家垃圾公司就是东莞石碣的‘茵利电子’!!!!!!!!!!!!!!!!!111

网友W:
这是工艺的问题吧?99.9%在控制得当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公司能。

网友X:
我了解的创维、长虹这样的大厂,在产品刚刚开始的时候,不良率也是很高的。在几次不停的改进中,才慢慢降下来。

影响不良率的因素太多了,大厂都有严格的控制流程,都有这样的问题。而找外部代加工,对于出现问题,也不可能和公司一起去分析(就算是分析,也是缺少仪器啥的)。所以改进起来就非常困难。象华为这样的公司,一旦出现千分之一不良,就进行分析,如果芯片坏,都能够将芯片切开分析烧坏的机制,从而进行改进。

我们公司上次生产200片板子,有60片不良。找的PCB板厂、贴片厂都是很大的,采购的器件都是从正规代理商走的。现在出现问题,分析起来都非常困难。我的理解:对问题分析的手段太少,才是真正制约小公司生产不良率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
比如我们一款老产品,不良率一直在5%左右,每次生产回来的板子,维修之后,总是有几块部份功能不正常,找不到原因。由于公司开发的人力本来就很紧张,所以干脆就不搞了。

网友X:
回复 楼主:

是呀,为了这个问题,烦都烦死了。每次的工程费都是以万计算的,问题还是依旧。实在是不知道如何去改进。

现在量小,都找不到合适的代工厂,就是那种直接给PCB图和BOM,直接给成品的代工厂。有的话直接给他们做了,哪怕价格高点也成。

实在是被折磨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了

网友Y:
回复 网友X:
你要是在北京我可以给你介绍这样的厂家。
他是给金风做代工的。

网友Z:
有废板扔过来吧,我这里免费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