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开关电源原理图

楼主(2010-09-17):
求一个12V或5V或15V的30W以上的开关电源原理图,自己想做一个,谢谢

网友A:
先要搞清楚输入的性质,直流还是交流?电压多少?
自己做开关电源,最困难之处可能是在变压器的绕制。

网友B:
如果没有做过,建议看一下电源相关的书籍先。

网友C:
简单点,找个3842的资料看看就可以了,里面有典型电路给你参考。

楼主:
想做一个输入为AC220V的哦

网友A:
5楼:
那就按照4楼所说做好了。电原理图在datasheet上就可以找到。

楼主:
器件资料里面没找到应用图呀,我想自己做一个后再理解分析,这样应该会学的快点吧

网友A:
7楼:
我认为是正相反。
看看3楼的意见。

楼主:
书看了不少了所以想做一个呀

楼主:
8楼你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吧,三极管在这里怎么起到稳定输出功能的,以及电解电容作用谢谢

网友A:
此电路,是从射极输出负载两端电压取样,送到运放反相输入端,典型的电压反馈。

楼主:
那电容作用呢

网友A:
此电容滤去负载两端可能出现的高频纹波。
该电容仅在频率超过运放高频工作能力时才起作用,所以不应该使用电解电容,若使用电解电容,则应该另用一个容量较小的无感电容与其并联。

网友D:
买一个名牌厂家的产品,回来后抄板,反正是学习!
如果是像我一样的菜鸟,可以到电子城买一个半成品,选购器件,自己焊接!
不行就买一台旧电脑,把显示屏和主板都扔了,留下电源,修好它。
回复 楼主:
注意安全啊,呵呵,别忘了接个合适的保险啊,对自己负责。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