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通滤波器

楼主(2010-09-17):
带通滤波器是指能通过某一频率范围内的频率分量、但将其他范围的频率分量衰减到极低水平的滤波器,与带阻滤波器的概念相对。一个模拟带通滤波器的例子是电阻-电感-电容电路(RLC circuit)。这些滤波器也可以用低通滤波器同高通滤波器组合来产生.
    一个理想的滤波器应该有一个完全平坦的通带,例如在通带内没有增益或者衰减,  有源带通滤波器电路
并且在通带之外所有频率都被完全衰减掉,另外,通带外的转换在极小的频率范围完成。实际上,并不存在理想的带通滤波器。滤波器并不能够将期望频率范围外的所有频率完全衰减掉,尤其是在所要的通带外还有一个被衰减但是没有被隔离的范围。这通常称为滤波器的滚降现象,并且使用每十倍频的衰减幅度dB来表示。通常,滤波器的设计尽量保证滚降范围越窄越好,这样滤波器的性能就与设计更加接近。然而,随着滚降范围越来越小,通带就变得不再平坦—开始出现“波纹”。这种现象在通带的边缘处尤其明显,这种效应称为吉布斯现象。
DEA160915LT-1169
DEA161785LT-1158
DEA161990LT-1182
DEA200710LT-1238A1
DEA202450BT-1213C1
DEA202450BT-2038A1
DEA202450BT-7089C3

    除了电子学和信号处理领域之外,带通滤波器应用的一个例子是在大气科学领域,很常见的例子是使用带通滤波器过滤最近3到10天时间范围内的天气数据,这样在数据域中就只保留了作为扰动的气旋。     带通滤波器
在频带较低的剪切频率f1和较高的剪切频率f2之间是共振频率,这里滤波器的增益最大,滤波器的带宽就是f2和f1之间的差值。
    许多音响装置的频谱分析器均使用此电路作为带通滤波器,以选出各个不同频段的信号,在显示上利用发光二极管点亮的多少来指示出信号幅度的大小。这种有源带通滤波器的中心频率 ,在中心频率fo处的电压增益Ao=B3/2B1,品质因数 ,3dB带宽B=1/(п*R3*C)也可根据设计确定的Q、fo、Ao值,去求出带通滤波器的各元件参数值。R1=Q/(2пfoAoC),R2=Q/((2Q2-Ao)*2пfoC),R3=2Q/(2пfoC)。上式中,当fo=1KHz时,C取0.01Uf。此电路亦可用于一般的选频放大。 有源带通滤波器电路   此电路亦可使用单电源,只需将运放正输入端偏置在1/2V+并将电阻R2下端接到运放正输入端既可。
DEA202484HT-8002A1
DEA205425BT-2028A4
DEA212450BT-7043C1
DEA215425BT-7075C2
DEA252400BT-2030A1
DEA252450BT-2024C2
DEA252450BT-2027A1
DEA252450BT-2031A1
DEA252450BT-2037C1
DEA252450BT-7035B2
DEA252450BT-7035B2
制造商:  TDK

产品种类:  过滤器

RoHS:   详细信息

产品:  Band Pass Filters

频率范围:  2.4 GHz to 2.5 GHz

端接类型:  SMD/SMT

工作温度范围:  - 40 C to + 85 C

封装:  Reel

介入损耗:  3.6 dB

网友A:
噢..如果是找低频带通滤波器可到www.wylbq.com上去查找资料

网友B:
1# 13684964275 滤波器,窄带滤波器,高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