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恒流源问题

楼主(2010-09-17):
想知道下面这个恒流源电路电路时怎么工作的。各位大虾看一下,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哈,谢谢了哦。。附图如下:

楼主:
因为是第一次弄这个,忘了改上面的那个积分了。。我是新手,请多关照一下,嘿嘿,谢谢了

网友A:
把INA105内部电路也画出来,立刻就明白了。
INA105并非普通的运放,其内部还有四个精密调整过的电阻,与此图外部元件恰构成恒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