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组成推挽驱动与一只三极管驱动mos区别

楼主(2010-09-17):
在论坛里经常看到说开关频率高驱动就用三极管组成推挽,频率低就用一只三极管
推挽的话:上管通对MOS充电,下管通MOS放电
一只三极管的话:截止,MOS充电,导通,MOS放电
这充放电的速度上有什么区别呢?感觉都差不多呀

网友A:
推挽和单端驱动是不同的。
推挽电路,无论驱动MOS门极由低到高还是驱动由高到低,其驱动能力是一样的。
单端电路,这一支三极管由截止到导通的驱动能力强,由导通到截止驱动能力弱,因此时完全靠三极管的负载电阻来驱动MOS门极。

楼主:
谢谢老爷子!
这么说它们的区别就是单端电路截止时的驱动电流不一样喽

网友A:
3楼:
是的。
单端电路用于频率较低场合没有问题,频率高了就不行,因驱动电流不够大,限制了MOS管速度。

楼主:
老爷子,小弟有点愚昧
频率怎么影响驱动电流了,I=VDD/Rc ,I不是有Rc决定的吗?

网友A:
5楼:
不是频率影响驱动电流,而是较小的驱动电流使得MOS管导通或关断所需要的时间变得较长,从而影响MOS管可以工作的频率。
MOS管门极输入是电容性质,不仅是管子的输入电容,还包括米勒电容(最近本版有个讨论米勒电容的帖)。要使MOS管导通或关断,必须对这些电容充电或放电。要导通或关断快,充电或放电电流就要够大,电流小,充电放电时间一定比较长,换言之,MOS管工作频率上不去。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推挽电路,由低到高和由高到低的电流相同,是否因为都工作在线性放大区。
        在低端双极型晶体管导通的时候,mos管栅极电容发电,电容不能突变,电压也是从高端导通时候的电压开始下降的,所以说电流一样。
        那么一支双极型三极管的话,假如电阻很小的话也可以提供很大电流呀(保证管子不烧)。请老爷子详细讲解。

网友A:
7楼:
没错,单端电路如果负载电阻很小,也可以提供足够的电流,但你计算一下就知道了,那个功率是无法接受的。
推挽电路,仅在驱动脉冲上升沿和下降沿提供驱动电流,功率MOS管导通期间和截止期间都没有电流。但单端电路在功率MOS管的整个截止期间却要流过电流。
有一个电路可以避免这样大的功耗:用NPN管射极输出驱动功率MOS管(N沟)导通,另用一支PNP管和一支二极管使功率MOS管关断。

网友C:
还是没看明白,三极管推挽驱动mos门极由高到低或者由低到高,驱动能力一样。
这个由高到低和由低到高指的是什么参数值?
驱动能力一样是指的驱动电流大小不变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二极管用来干上面什么呢?

网友D(2010-12-26):
说的有道理,可是不大明白呢

网友E:
单管驱动,MOS管栅极电压上升沿很陡峭,跟推挽驱动是—样的,但是在下降沿,只靠单管驱动下面的负载电阻去泄放掉栅极上的电荷,需要很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MOS管会经过-一个线性区,在线性区MOS管的功耗陡然增大,会发热滴。解決的办法是用推挽驱动,下面的驱动管是专门快速泄放栅极上的电荷的。这样就避免MOS管进入线性区。不知可否理解·

网友F:
单管驱动,就相当于给MOS开关管栅极充电时是 驱动管饱和,电源直接加在电容上充电,充电相当快,但放电时驱动管截止了,只能靠下拉电阻放电,当然慢了

推挽也就是图腾驱动 充电时是上面的三极管饱和导通,电源直接给栅容充电
放电时是下面的三极管饱和导通,电容相当于直接对地短路放电(当然为了说明差别,理想化了,实际上受引线阻抗以及三极管集电极最大电流的限制)

你说哪个放的快

另外,就是因为充放电电流主要受三极管集电极电流的限制,所以如果开关频率较高时,还要保证可以接受的上升沿时间及下降沿时间,必须提高图腾驱动能力
也就是换集电极电流更大的三极管对管

网友G:
楼上各位高手说的充电是个什么概念?结电容吗?记得不是栅极电压高就导通吗?

网友F:
那是稳态的情况下,只要一定电压,不消耗电流就能导通
因为电容在稳态下相当于断路
但在交流下,电容两端的电压建立和消除都需要时间
交流下电容的充放电 每本电工书上都有,楼主可以仔细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D(2011-03-12):
同意14的意见

网友H(2011-05-25):
有点深奥啊!!!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I(2011-08-03):
14楼讲解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J(2012-02-25):
把MOS看成一个电容

差别在于充电的快慢

1.一个三极管,由于上拉R1的存在,电容要充满电要一个时间T1,正比 R1*MOS的电容

2.  推挽电路,理解为R2很小,电容要充满电要一个时间T2,正比 R2*MOS的电容

由于R2<<R1;

显然T2远小于T1

有人说,那我减小R1,不是可以降低充电时间嘛?回答是这样的,

但减少R1,当三极管导通的时候,功耗比较大,对三极管要求就高一些

如果开关速度慢,用一个三极管就可以,成本低

要速度快,用推挽,推挽的成本略高

网友K(2013-01-21):
学习了。哈哈,刚好最近在研究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