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个DC-DC电路

楼主(2010-09-17):
我用蓄电池供电,想降压到7.5V,输出电流3A,峰值6A
我现在用34063外扩PMOS来做在1.5A的负载时效率80%都不到
想做到90%的效率,不知大家有没有好一点的IC推荐啊,谢谢了!

网友A:
做不到的

网友B:
那么高的压降很难做,可以考虑加自举,更换一些低损耗的器件来完成。

楼主:
我也想用好一些的DC-DC芯片,但是没有具体的型号,还请大家帮帮忙,推荐下啊!

网友C:
您们想找什么样的DC/DC呢,我是南京拓微的,我这边是原厂家,大家可以联系一下我
QQ:609427554

网友D:
你直接用我公司的4012就可以了,最高可以达到12A,300KHZ,效率可以达到92%(实际应用中也可达到85%以上)。 www.kylinchip.com  021-51619906 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