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这个按键状态,单片机是怎么读到的

楼主(2010-09-17):
单片机是飞思卡尔的,找不到芯片资料,所以不知道各个引脚有没什么特殊功能,电路图如下,请教各位,按键状态,单片机是怎么读到的呢?下面那个像变压器一样的东西,是隔离变压器吗?我用万用表正常工作按键时候两端都没有电压,计划明天用示波器看看波形。谢谢各位!

楼主:
1、2脚是通的,3、4脚是通的,和变压器一样。

网友A:
如果电路确实如此,那么芯片的4脚和6脚必须一个是输出一个是输入,并且要利用输入引脚电压变化所需要的时间来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网友B:
图的右边部分没画完成吧?限流电阻也没见到,电源也没

楼主:
电路就是如此,右边就是没有电源和限流电阻,所以才如此纳闷

网友C:
这个太复杂了,关键是不知道这样做的意义

网友B:
如果此电路正确能工作的话,那疑点应该是在这个TR1上面了

网友D:
不会是通过,检测原边电流来检测的吧!

网友E:
给变压器一边输入交变信号,另一边就会产生电动势,有按键和没按键,就会反映到原边上,取样电阻上的电压会有变化,貌似还应该有个电容啥的。

楼主:
我想,这样做还是为了安全隔离吧。TRI应该就是个隔离变压器吧。这个电路的确能正常工作,我对照了好几次线路板了,原理图没有错误。如果是采样电阻的电压,那应该是6脚采样,还是4脚采样呢。7脚引出的是个接线端子,可能是个别的什么功能,接线端子空着,电路也正常工作的。STR就是个0欧电阻

楼主:
刚用示波器看了下波形,4、6、7脚都是窄脉冲,由于示波器少了一只笔,暂时没法比较按键是否会造成脉冲的相移。是不是按键会造成相移,然后单片机根据这个判断呢。

楼主:
用双踪示波器看出差别来了,按键和不按键,6脚波形会有几个毫秒的变化,超前或滞后。

网友F:
4、6脚互为输入输出,发出脉冲,当有相应极性的按键按下,变压器原边阻抗变低,信号衰减小,到达另一端时幅度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