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的故障与检测!

楼主(2010-09-17):
 电容器在电子线路中被广泛用于调情、耦合、旁路、隔直等.电容器一旦损坏就会出现一定的故障现象.了解电容器的故障和检测是对电子设备故障快速进行维修的基础。
  一、电容器的故障现象

  1.电容器的开路故障。不同电路中电容器开路之后.电路中的故障现象有所不同.但共同的故障特点是只影响交流信号.不影响电路的直流工作状态。
  2.电容器断续开路故障。电容器时断时续的转换过程中会出现大噪音现象。这主要是电容器的引脚内部接触不良引起。
  3.电容器击穿故障。当电容器击穿(两根引脚之间为通路)时电容器不起隔直作用。不同电路中电容器击穿后电路的具体故障现象有所不同。但共同点是电路的直流工作状态不正常.从而影响到电路的交流工作状态。
  4.电容器漏电故障。当电容器漏电时(电容器两极之间绝缘性能下降).两极之间存在漏电阻.将有一部分直流电流通过电容器(电容器的隔直性能变弱).同时电容器的容量下降。当耦合电容器漏电时,将造成电路噪声大:当滤波电容器漏电时.电源电路的直流输出电压下降.同时滤波效果明显变弱(漏电严重时的故障现象同电容器击穿时差不多)。对于轻微漏电故障往往造成电路的软故障(这种故障很难发现)。电容器漏电故障主要出现在一些工作频率比较高的电路中。
  5.电容器软击穿故障.一些电容器的击穿故障表现为加上工作电压后电容器m穿.在断电后又不表现为击穿.这称为电容器的软击穿故障.、这种故障用万用表检测时不一定表现出.击穿的特征.此时若在通电情况卜测量电容器两端的直流电压为0v(成很低)。电容器的这种故障是很难发现的。
  综上可知一般情况下.在工作电压较高场合下使用的电容器比较容易出现击穿故障。工作在高频状态下的电容器容易出现漏电故障。
  二、检测方法

  1.替代检查法.当怀疑电路中某一电容器有故障时.可用一只质量好的电容器代替。若替代后电路的故障现象不变.说明电容器正常.若替代后的故障现象消失.则说明故障部位确为该电容器。该方法在具体实施中分两种情况。(1)若怀疑某电容器存在开路故障(或容量不足).可在电路中直接并联一只好的电容器,通电检验,若故障现象消失,说明该电容开路。(2)若怀疑某电容器存在短路或漏电,则不能采取上述方法.而要先断开所怀疑电容器的一根引脚(或卸下该电容器).然后接入一好的电容器(因为电容器短路或漏电后.该电容器两引脚之间不再绝缘。若直接并联电容器.则该电容器不起作用)
  2.用万用表电阻挡检测法。普通万用表无电容检测功能.可以用万用表电阻挡对电容器进行粗略测量。具体方法如下:(1)检测容量为6800pF~1μF的电容器时.用R×10k挡。红、黑表笔分别接两根引脚,在表笔接通的瞬间。应看到表笔有一个很小的摆动过程,若表针摆动不明显,可将红、黑表笔互换一下再测量,此时表针的摆动幅度应略大一些。若在上述测量过程中表针无摆动.说明电容器已开路:若表针摆动一个很大的角度后停在那里不动.说明电容器已击穿或严重漏电。 (2)检测电容器容量小于6800pF时,由于容量太小,充电时间很短.充电电流很小.用普通万用表检测时无法看到表针的偏转.所以此时只能检测电容器是否存在漏电故障.而不能判断其是否开路.即在检验这类小电容时.表针应该不偏转。若偏转一个较大的角度,说明电容器漏电或击穿.至于这种小电容是否存在开路故障.用这种方法无法检测.可采用替代检验法,或用具有检测电容功能的数字万用表测量。
  3.用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测量功能检测,、该功能直接检测电容器的容量.若检测值等于电容器的标称容量.说明电容器是好的,若检测值远小于标称容量,则说明电容器损损坏。
  三、检测中的注意事项在检测容量较小(小于1μF)的电容器时要注意:
  (1)用万用表检测时,表针的摆动不明显;(2)用万用表可以进行在路检测.但由于受外电路影响.使测量结果不准确.(3)用普通万用表无法检测电容容量,但可以判定电容器的好坏:(4)用万用表检测法不能判断轻微漏电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