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中遇到的关于三极管配合稳压管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0-09-17):
有没有大虾帮忙分析一下输出的电压是多少啊。图中的稳压管稳压值是8.2v

我觉得输出的应该是8.2v.

网友A:
Q2D2估计立刻烧毁。

楼主:
为什么啊?能不能分原一下啊。

网友A:
3楼:
+12V经Q2发射结和稳压管到地,其间没有任何限流。
Q2应该用NPN管,发射极输出,才是稳压电路,输出为8.2V减去一个PN结压降。

网友B:
老爷子说的对
LZ可能没注意到稳压管的相关参数,比如最大稳定电流
通电瞬间,由于Ucb很小,近12V电压直接加在稳压管1N4737A上面,没限流电阻,电流非常大,直接烧掉稳压管和三极管。

网友B:
我进帖子的时候只有2楼的回复...没见到三楼呵4楼的回复...
思考了二十分钟才得以回复....

网友C:
的确是会烧掉,刚才实了下。

楼主:
老爷子说的对
LZ可能没注意到稳压管的相关参数,比如最大稳定电流
通电瞬间,由于Uce很小,近12V电压直接加在稳压管1N4737A上面,没限流电阻,电流非常大,直接烧掉稳压管和三极管。 ...
引用 网友B:

是Ube很小而不是Uce很小吧?

限流电阻应该加在我上面画的图中的位置吗?
刚才仿真试了一下。。。。
10k的电阻在那个PNP管中没有起到限流的作用吗?

网友A:
8楼:
别在限流电阻上打转了,这个图根本就是错误的,有可能是主考官想看看你是否能看出错误所在。
要输出稳压,电路在4楼的回复。

网友D:
LZ也有可能是记错了!

网友E:
12伏大于(0.7+8.2),立刻烧毁

网友F:
把三极管翻一下,

网友G:
把 图上面的 三极管换成NPN 的就有电压了,不过输出电流很小

LZ 应该是在深圳面试吧

网友B:
14L的话让我多想了点
假设换成了NPN三极管,基极电位是8.2V,那么,10k电阻两端电压为3.8V,所以电流I=3.8/10000=0.38mA,这样的话就达不到稳压管的稳定电流,稳压管两端电压极低,也就是说基极电位极低,Ube没能正偏,三极管也不能正常工作吧?
R1得换的更小阻值的电阻

网友H:
这里提供一个类似电路,用射极跟随器分析,或许对你会有所帮助

麻烦,不会上传图片,简述如下
在你的图的基础上电源输入端与PNP_E之间加一个限流电阻
将PNP换成NPN,CE对调

网友I:
图中的R1是干什么用的?不要可行?我感觉可以不要啊!

网友J:
R1是D1的分压电阻,为D1实现稳压提供了一个通路,D1稳压时为8.2V,那么12V-8.2V=3.8v的电压就分到了R1上。
这是串联稳压电路的一部分即设计跟随器

网友A:
15楼:
8.2V稳压管的电压-电流曲线比较“硬”,也就是说,接近于直角折线。这样的特性使稳压管电流小于手册上给出的稳定电流时稳压管两端电压较额定值下降不多。
稳定电压小例如4.7V的稳压管则不然,其特性曲线较“软”,接近圆弧,电流小于手册给出的稳定电流时稳压管两端电压比额定值小很多。

网友B:
15楼:
8.2V稳压管的电压-电流曲线比较“硬”,也就是说,接近于直角折线。这样的特性使稳压管电流小于手册上给出的稳定电流时稳压管两端电压较额定值下降不多。
稳定电压小例如4.7V的稳压管则不然,其特性曲线较“ ...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8.2V这些稳定电压较高的管子电压-电流曲线比较“硬”,那么,datasheet上给出的稳定电流(一般都是几十mA级的,稳定电压越高,稳定电流越小)又该如何理解呢?

网友A:
21楼所说,可能是指该型号稳压管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该电流实际上是由稳压管允许功耗决定的。
不妨贴出来看看。若datasheet上有各种不同稳压值管子的电压-电流曲线更好。

网友A:
找到BZX79的datasheet。
下图是该型号稳压管电压-电流曲线。从图中明显可以看到较低电压的稳压管曲线较“软”,而较高电压的稳压管曲线较“硬”。

下面是BZX79不同稳压值参数右起第三栏admissible是“可采纳的,可承认的,可允许的”,并非建议的使用电流。或稳定电流。

网友K:
更加关注LZ是否被录取了!

网友L:
这么小的电路也有这么一大堆道理呀

网友G:
如果 三极管稳压二极管选好了

还要看一下 三极管PN 上面有0.6~0.7的压降 这个要算进去吧

网友M:
在Q2的基极到D2的阴极串个电阻就可以用了。

网友N:
穿个电阻的话,输出永远都是12V.....

网友O:
如果将楼主图中Q2的C与地相连,从左边看进去,等效于一个用三极管扩流的稳压管。

网友B:
21楼所说,可能是指该型号稳压管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该电流实际上是由稳压管允许功耗决定的。
不妨贴出来看看。若datasheet上有各种不同稳压值管子的电压-电流曲线更好。 ...
引用 网友A:

嗯,老爷子你说的对,前边我提到的那个电流值在datasheet里说是测试电流(也就是典型值吧),从上图右起第二栏里可以看到,1N4738在两端施加6V反向电压时,电流小到只有10uA,那么,在LZ的电路里,把三极管换成NPN型后,基极电压起码大于6V,可以使三极管正常工作。
不过,此时又该如何计算出稳压管电流I(D2)和基极电流I(b)的值呢?

网友A:
31楼:
这份资料的测试条件和我在23楼贴的那份,测试条件不一样。23楼是在5mA电流条件下测试,而你这份测试电流在变化,

对这种非线性非常强的元件无法准确计算,一般是用图解方法,即根据电压-电流曲线作图解决。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嗯,注意到了,你这份是在电流相同条件下测试的,我那份是在一定电压下测试的
那么,如何能保证所作的图足够准确,又如何从图上读出相应的值呢?

网友A:
33楼:
pdf文件可以把图放大些,稍微准确一点。读数注意是线性刻度还是对数刻度。
若是原图就很粗糙,那一点办法也没有。

网友P:
把 图上面的 三极管换成NPN 的就有电压了,不过输出电流很小

网友:
LZ被录取没

网友Q:
上图是稳压管的曲线图。
看了心静自然凉跟老大的讨论,受教很多。
请教大家个问题:如果稳压管两端电压到了击穿电压,而电流没有到稳压电流,稳压二极管还工作吗?
是不开启,还是稳压管开启了只是两端稳压值达不到额定值?

我感觉如果达不到稳定电流的话,稳压二极管相当于断路。可能错了吧

网友A:
38楼:
“如果稳压管两端电压到了击穿电压,而电流没有到稳压电流”
这一点在稳压管的电压-电流曲线之外,所以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是不开启,还是稳压管开启了只是两端稳压值达不到额定值?”
既然稳压管两端稳压值没有达到额定值,那么前面“如果稳压管两端电压到了击穿电压”这个假设不成立。

稳压管通过的电流与稳压管两端电压的关系,完全体现在其曲线上。作图即可求得结果。

网友Q:
奥,明白了。只要达到击穿电压,稳压管肯定开启。

上图的参数是描述的稳压二极管的哪个值呢?自己用稳压额定值跟测试电流算了一下,没对应起来。

网友R:
不知楼主贴的图是面试时的“原版”还是根据**事后自己画出来的。如果是后者,那估计是你把NPN管错画成了PNP的管子;如果是前者,那么要么出题的人太粗心大意(这种可能不大,到了能面试你的地步,对这种电路是很娴熟的,不会错),要么是出题的人太细心,他在这里故意设了个BUG。当然如你能跳出这个BUG,然后正解,他可能会对你很满意。回到问题的本身,其实这个问题包含了2层意图,首先1个电阻串联一个稳压管,很典型的实现稳压功能,当然这种稳压输出电流很小,输出电压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而已,在10个百分点就不错了;第二个层次,就是嫌输出电流不够大,再接了个射极输出电路达到“扩流”的目的。射极输出在教科书里通常被描述为“电压放大倍数接近于1,但有电流放大作用”。其实这个题目,一点不偏不歪,是典型的基本功问题,也几乎不用你**任何公式。

网友S:
2楼专家说的很对

网友T:
吵得厉害。从线性稳压电源上的结构来说,应该用NPN

网友U:
哪有这样的接法的呀,得用NPN的三极管,用PNP的话,如果电源能量够大的话,会烧掉Q2和D2的。

网友V:
接成共集电极输出,只要三极管满足,输出电流看负载的

网友W:
电源电路应该使用大功率三极管,Uce的饱和压降都能达到3V,Ube承受3V的压降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X:
估计楼主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