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转动惯量选择-请教

楼主(2010-09-17):
请问一下步进电机的转动惯量要不小于负载转动惯量(直线运动部分折算出来的)的1/10吗?(二轴平台系统)

网友A:
没有听说这个规定呀
通常这个转动惯量会影响控制的动作的动态特性. 比如加减速性能.
当然是惯量越小, 动态特性越好.
要什么样的特性, 看你的系统要求了.
另外, 这个特性(最大加减速)跟驱动器也有很大关系.

楼主:
我需要做一个二维工作台,用的是滚珠丝杠加导轨的结构,y轴上需驱动20kg重的设备,x需驱动的重量是50kg,请问需要选择什么型号的步进电机,x轴有效行程1000mm,y轴有效行程1000mm,速度均为0.2m/s。

网友B:
1\步进马达的带载能力应该用力矩来形容,不能用多少KG来比较。
2\步进马达的带载能力比较弱,一般也不推荐直接用步进马达来推动大负载,即使能找到这样的步进马达,成本、体积等很难满意。
3\基本没听说在使用马达的时候希望惯性比较大的马达,呵呵,一般使用马达的时候,多数反而要想法设法减少马达的惯性。
4\关于步进马达的选型,你可以看看常州雷利电器有限公司的产品种类中是否有满足你需要的。
网址如下:http://www.czleili.com/index2.asp

网友C:
转动惯量
转动惯量和质量一样,是回转物体保持其匀速圆周运动或静止的特性,用字母J表示。
对于杆:
  当回转轴过杆的中点并垂直于轴时;J=mL^2/12
                                  其中m是杆的质量,L是杆的长度。
  当回转轴过杆的端点并垂直于轴时:J=mL^2/3
                                  其中m是杆的质量,L是杆的长度。
对与圆柱体:
  当回转轴是圆柱体轴线时;J=mr^2/2
                                  其中m是圆柱体的质量,r是圆柱体的半径。
转动惯量定理:  M=Jβ
其中M是扭转力矩
J是转动惯量
β是角加速度
现在已知:一个直径是80的轴,长度为500,材料是钢材。计算一下,当在0.1秒内使它达到500转/分的速度时所需要的力矩?
分析:知道轴的直径和长度,以及材料,我们可以查到钢材的密度,进而计算出这个轴的质量m,由公式ρ=m/v可以推出m=ρv=ρπr^2L.
根据在0.1秒达到500转/分的角速度,我们可以算出轴的角加速度β=△ω/△t=500转/分/0.1s
电机轴我们可以认为是圆柱体过轴线,所以J=mr^2/2。
所以M=Jβ
=mr^2/2△ω/△t
=ρπr^2hr^2/2△ω/△t
=7.8*10^3*3.14*0.04^2/2*500/60/0.1
=1.2786133332821888kg/m

网友C:
http://jpkc.cec.edu.cn/jpkc/jdyth/sbkc/netkj/2-3.html

2.3 机械系统性能分析
2.3.1 数学模型的建立
在图2-11所示的数控机床进给传动系统中, 设J1为轴Ⅰ部件和电动机转子构成的转动惯量;J2、J3为轴Ⅱ、Ⅲ部件构成的转动惯量; K1、K2、K3分别为轴Ⅰ、Ⅱ、Ⅲ的扭转刚度系数; K为丝杠螺母副及螺母底座部分的轴向刚度系数; m为工作台质量; C为工作台导轨粘性阻尼系数; T1、T2、T3分别为轴Ⅰ、Ⅱ、Ⅲ的输入转矩。

图2-11 数控机床进给系统
1. 转动惯量的折算
把轴Ⅰ、Ⅱ、Ⅲ上的转动惯量和工作台的质量都折算到轴Ⅰ上,作为系统的等效转动惯量。设T′1、 T′2、 T′3分别为轴Ⅰ、Ⅱ、Ⅲ的负载转矩, ω1、ω2、ω3分别为轴Ⅰ、Ⅱ、Ⅲ的角速度,v为工作台位移时的线速度,z1, z2, z3, z4分别为四个齿轮的齿数。
(1) Ⅰ、Ⅱ、Ⅲ轴转动惯量的折算。 根据动力平衡原理,Ⅰ、Ⅱ、Ⅲ轴的力平衡方程分别是

2. 粘性阻尼系数的折算
当工作台匀速转动时,轴Ⅲ的驱动转矩T3完全用来克服粘滞阻尼力的消耗。考虑到其他各环节的摩擦损失比工作台导轨的摩擦损失小得多,故只计工作台导轨的粘性阻尼系数C。
根据工作台与丝杠之间的动力平衡关系有
T32π=CvL

3. 弹性变形系数的折算
(1) 轴向刚度的折算。 当系统承担负载后,丝杠螺母副和螺母座都会产生轴向弹性变形,图2-12是它的等效作用图。在丝杠左端输入转矩T3的作用下,丝杠和工作台之间的弹性变形为δ,对应的丝杠附加扭转角为Δθ3。根据动力平衡原理和传动关系,在丝杠轴Ⅲ上有: 
2πT3=KδL

图2-12 弹性变形的等效图

2.3.2 机械性能参数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 机械传动系统的性能与系统本身的阻尼比ξ、固有频率ωn有关。ωn、ξ又与机械系统的结构参数密切相关。因此,机械系统的结构参数对伺服系统的性能有很大影响。
一般的机械系统均可简化为二阶系统,系统中阻尼的影响可以由二阶系统单位阶跃响应曲线来说明。由图2-13可知,阻尼比不同的系统,其时间响应特性也不同。
(1)当阻尼比ξ=0时,系统处于等幅持续振荡状态,因此系统不能无阻尼。

(2) 当ξ≥ 1时,系统为临界阻尼或过阻尼系统。此时,过渡过程无振荡,但响应时间较长。
(3) 当0<ξ<1时,系统为欠阻尼系统。此时,系统在过渡过程中处于减幅振荡状态,其幅值衰减的快慢,取决于衰减系数ξωn。在ωn确定以后, ξ愈小,其振荡愈剧烈,过渡过程越长。相反,ξ越大,则振荡越小,过渡过程越平稳,系统稳定性越好,但响应时间较长,系统灵敏度降低。

图2-13 二阶系统单位阶跃响应曲线

在图2-15所示的机械系统中,设系统的弹簧刚度为K。如果系统开始处于静止状态,当输入轴以一定的角速度转动时,由于静摩擦力矩T的作用,在θi≤ 范围内,输出轴将不会运动, θi值即为静摩擦引起的传动死区。在传动死区内,系统将在一段时间内对输入信号无响应,从而造成误差。
图 2-15 力传递与弹性变形示意图

当输入轴以恒速Ω继续运动,在θi>|Ts/K|后,输出轴也以恒速Ω运动,但始终滞后输入轴一个角度θss,若粘性摩擦系数为f,则有

式中: fΩ/K是粘性摩擦引起的动态滞后;Tc/K是库仑摩擦所引起的动态滞后;θss为系统的稳态误差。
此外,适当的增加系统的惯量J和粘性摩擦系数f也有利于改善低速爬行现象。但惯量增加将引起伺服系统响应性能的降低,增加粘性摩擦系数f也会增加系统的稳态误差,故设计时必须权衡利弊,妥善处理。

3. 弹性变形的影响
由式(2-25)、(2-26)知,其固有频率与系统的阻尼、惯量、摩擦、弹性变形等结构因素有关。当机械系统的固有频率接近或落入伺服系统带宽之中时,系统将产生谐振而无法工作。因此为避免机械系统由于弹性变形而使整个伺服系统发生结构谐振,一般要求系统的固有频率ωn要远远高于伺服系统的工作频率。
4. 惯量的影响
由式(2-26)可以看出,惯量大,ξ值将减小,从而使系统的振荡增强,稳定性下降; 由式(2-25)可知,惯量大,会使系统的固有频率下降,容易产生谐振,因而限制了伺服带宽,影响了伺服精度和响应速度。

2.3.3 传动间隙对系统性能的影响
图2-16所示为一典型旋转工作台伺服系统框图。图中所用齿轮根据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用途,有的用于传递信息(G1、G3),有的用于传递动力(G2、G4);有的在系统闭环之内(G2、G3),有的在系统闭环之外(G1、G4)。由于它们在系统中的位置不同,其齿隙的影响也不同。

图2-16 典型转台伺服系统框图 (1) 闭环之外的齿轮G1、G4的齿隙对系统稳定性无影响,但影响伺服精度。
(2) 闭环之内传递动力的齿轮G2的齿隙对系统静态精度无影响,这是因为控制系统有自动校正作用。 (3) 反馈回路上数据传递齿轮G3的齿隙既影响稳定性,又影响精度。

网友C:
其实LZ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楚的.
LZ的条件也没有交代清楚,比如传动链结构,光讲一个滚珠丝杆是不够的,滚珠丝杆有多种结构,有无预紧力的系数是不一样的,丝杆直径多少,导轨是什么型式的,上拖板重多少公斤,有无减速机构,若有的话,应说明各个另件的模数,齿数.
所给的行程与要求无关.有了这些数据才能计算出电机所需扭矩.
电参数方面应告知运动特性,最大加速度.
具备这些条件,才能计算出所需电机的参数.

第一篇:线性系统典型控制理论及其在机电一体化中的应用
第一章:线性系统经典控制理论
第二章:控制电机
第三章:电机控制技术
第四章:机床数控伺候系统

第二篇:精密机械技术
第一章:同步带传动和高速带传动
第二章:渐开线圆柱齿轮传动的几何计算和强度计算
第三章:圆锥齿轮传动的几何计算和强度计算
第四章:普通圆柱蜗杆传动
第五章:齿轮传动与蜗杆传动
第六章:谐波齿轮传动
第七章:主轴用的滚动轴承
第八章:滚珠丝杠副及其支承
第九章:直线运动滚动支承
第十章:常用机械零件的结构和零件图
第三篇:常用电力电子器件和电路
第一章:半导体分立元件
第二章:半导体集成电路
第三章:常用电子电路
第四章:电力电子器件
第五章:数控伺候系统控制电路
第四篇:检测系统和传感器
第一章:检测系统
第二章:传感器
第三章:传感器的接口和信号调理
第五篇:微机控制
第一章:微机控制常用控制算法
第二章:可编程序控制器(PC)
第三章:控制系统用微机计算
第四章:微机接口技术
第五章:微机计算机控制系统设计

机电一体化原理及应用 314页
机电一体化原理及应用 314页
机电一体化原理及应用 314页

网友D(2012-08-26):
负载的转动惯量尽量小于电机转子转动惯量的5倍。
滚珠丝杠本身的摩擦力很小,拖50kg其实没什么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