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功能NANDFlash烧录器|NANDFlash编程器|NANDFlash烧写器

楼主(2010-09-17):
电话:0755-83214885,13823161450,陈生
传真:0755-83215480
Q Q:1304516037

  深圳市艾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NPRO6683型NAND Flash烧录器是专为批量烧写NAND Flash而量身定做的工具,它具有如下特征:

一 功能简介:
  该款烧录器支持8MB(64Mbit)到128GB(1024Gbit)的NAND Flash的快速烧录,适合具有预装资料的GPS导航仪,车载电脑主机,高清播放机,高清机顶盒,蓝光DVD,硬盘录像机,网络摄像头,手持智能设备,学习机,数码相框,数码相机,游戏机,电子书,点读机,语音玩具,监控门禁类等产品在大规模生产中使用, CF卡,U盘,SD卡,固态硬盘等存储工具的Flash原始数据复制.
二 参数说明:
1.采用一托四的结构设计,可以对四片NAND Flash同时进行烧录,烧录过程实时校验写入数据,绝对保证数据的正确,支持目前的多种软硬件平台对NAND Flash的管理方式;
2.支持多种软硬件平台的NAND Flash数据烧写,内置针对多种软硬件平台的量身定做的坏块管理及烧写方式,极大的提高烧录良品率;
3.烧录速度快,512Byte小页面Flash速度约2MB/秒(带校验),2048Byte以上大页面SLC架构Flash编程速度约4MB/秒(带校验),2048Byte以上大页面MLC架构Flash编程速度约2.8MB/秒(包含数据比对校验)。
4.标配4.3寸超大真彩液晶屏,一切操作可视化,触摸屏及按键双操作,无需连接电脑,方便携带及实时观察烧录过程;
5.支持以文件方式烧写和母片拷贝两种烧录方式:
(1)母片拷贝方式:用于将用户原始Flash上的内容拷贝到板载Flash,之后再将板载Flash上相应的内容写入空的Flash;
(2)文件方式烧写:用户可将指定文件置于SD卡或编程器内置硬盘,本方式读出文件内容按指定方式(可支持特殊文件系统)写入Flash;
6.可灵活进行各种操作,如页读取、页、块内容比较、生成Flash映像文件、坏块扫描、擦除、数据区扫描分析等等多种操作:
    (1) 对母片拷贝方式,可设置特殊坏块标记,方便适应不同的用户不同的坏块管理方式。且可设置拷贝区间,用户可选择拷贝有效数据区域,这样在之后烧写空片时可降低单位Flash的烧写时间;
    (2) 可读取指定Flash任意页的内容显示,方便用户实时观察Flash上的数据分布;
    (3) 可独立擦除指定的Flash,可擦除指定的块区间,可独立扫描指定Flash的坏块,并形成详细坏块分布信息显示于屏幕;
    (4) 可扫描Flash上的数据页或数据块,方便用户了解原始Flash上的空间使用情况;
    (5) 可比较两个Flash之间不同块或不同页的内容,并将不同之处显示于屏幕,并可顺序浏览每一处不同;
7.可根据用户的特殊要求快速修改软件,按你的特殊要求量身定做烧录方式(坏块管理方式),修改周期不超过3个工作日,且可定制特殊的文件系统的管理;
三 支持列表:
1,SAMSUNG:
K9F6408U0A,K9F2808U0A,K9F5608U0A,K9F5608U0B,K9F5608U0C,K9F5608U0D,
K9F1208U0A,K9F1208U0B,K9F1208U0C,K9F1208U0D,K9F1G08U0A,K9F1G08U0B,
K9F1G08U0C,K9F1G08U0D,K9F2G08U0A,K9F2G08U0B,K9F2G08U0C,K9F2G08U0D,
K9K2G08U0A,K9F4G08U0A,K9K2G08U0B,K9F4G08U0B,K9G4G08U0A,K9K4G08U0A,
K9G4G08U0B,K9K4G08U0B,K9F8G08U0A,K9K8G08U0A,K9G8G08U0A,K9F8G08U0B,
K9K8G08U0B,K9G8G08U0B,K9WAG08U0A,K9GAG08U0M,K9GAG08U0A,K9GAG08U0B,
K9GAG08U0C,K9GAG08U0D,K9GAG08U0E,K9GAG08U0F,K9GBG08U0*,K9LAG08U0*,
K9W8G08U0*,K9LBG08U0*,K9HCG08U1M,.....
2,HYNIX:
HY27US08281A,HY27US08561A,HY27US08121ATR,HY27U518S2CTR,HY27US081G1MTR,
HY27UF081G2ATR,HY27US081G2ATR,HY27U1G8F2BTR,H27U1G8F2CTR,HY27UF082G2BTR,
HY27S2G8F2CTR,H27UF084G2BTRTR,H27U4G8F2DTR,H27U4G8F2DTR,H27U4G8F2DTR,
H27U4G8F2E,H27U8G8G5D,H27QBG8GDA,H27QCG8HEA,H27U8G8T2B,H27UAG8T2M,
H27UAG8T2ATR,H27UAG8T2BTR,H27UBGU5A,H27UBG8T2ATR,H27UBG8T2BTR,H27UCGVFA,
H27UCG8UDM,H27UCG8U5A/D,H27UCG8GT2M,H27UDG8VEM,H27UBG8T2CTR,H27UCG8T2BTR,
H27UCG8T2ATR,H27UEG8Y2BTR,H27UDG8V2BTR,H27QCG8UDBTR,H27UCG8U2BTR,H27UBG8T2BTR,
H27UAG8T2BTR,H27UEG8YEA,H27UDG8V5A,HY27UVB081G2A,HY27UVB084G2A,HY27UVB084G1*,
HY27UVB082G1*,HY27UF081G2*,HY27VB082G4*,HY27UA081G1*,HY27UU088G5*,HY27UT084G2*,
HY27UF084G2*,HY27UF088G*,HY27UU08AG2*,H27UAG8T2*,HY27UF088G*,HY27UBG8U*,HY27UBG8T2,....
3,TOSHIBA:
TC58V64BFT*,TC58128*,TC58256*,TC58512FT*,TC58DVG02A1FT*,TC58NVG0S3*,
TC58NVG0D3BTG*,TC58NVG0S3ETA*,TC58NVG1S3ETA00*,TC58NVG1S3ETA*,TC58NVG1S3BFT*,
TC58DVG14B1FT00*,TC58NVG1D4BTG00*,TC58NVG2D4BFT00*,TH58NVG2S3BFT*,TC58NVG3S0ETA*,
TC58NVG3D1DTG00*,TC58NVG3D1DTG00*,TH58NVG3D4BTG00*,TH58NVG3D4BTG01*,TC58NVG4D1DTG00*,
TH58NVG5D1DTG20*,TC58NVG4D2ETA00*,TC58NVG4D2FTA*,TC58NVG4D2FTA*,TH58NVG5D2ETA20*,
TH58NVG7D2ELA89*,TH58NVG4D4CTG00*,TH58NVG5D4CTG20*,TC58NVG5D1DTG00*,TH58NVG6D1DT*,
TC58NVG5D1DTG00*,TH58NVG6D2ETA*,TH58NVG7D2ELA*,TH58NVG8D2ELA*.....
4,ST:
NAND128W3A2A*,NAND253W3ABN*,NAND512W3A2C*,NAND01GW3A*,NAND01GW3B*,NAND02GW3B*,
NAND04GW3B2B*,NAND04GW3C2A*,NAND04GW3B2D*,NAND08GW3B2C*,NAND16GW3D2A*,NAND32GW3D2A*..
5,MICRON:
MT29F1G08AB*,MT29F2G08AA*,MT29F2G08AAC*,MT29F2G08AAD*,MT29F4G08*,
MT29F8G08MAA*,MT29F8G08AAA*,MT29F8G08AB*,MT29F8G08AB*,MT29F16G08FAA*,
MT29F16G08MAA*,MT29F32G08QAA*,MT29F16G08CBA*,MT29F16G08CBACA*,
MT29F16G08CBB*,MT29F32G08CF*,MT29F32G08CF*,MT29F32G08CBABA*,
29F64G08CJA*,29F128G08CJA*,MT29F4G08CF*,MT29F4G08CF*,
MT29F64G08CJ*,MT29F128G08CJ*,MT29F256G08CJ*,MT29F64G08CB*....
6,INTEL:
JS29F02G08AANA2,JS29F04G08BANA2,JS29F08G08FANA2,JS29F02G08AANB3,
JS29F04G08BANB3,JS29F08G08FANB3,JS29F04G08AANB1,JS29F08G08CANB1,
JS29F16G08FANB1...
7,MIRA:
P1UAGA30AT*,PASU1GA30HT*.....,
8,ESMT:
F59L4G81A,F59L2G81A.....,
9,Spansion:
S34ML01G1,S34ML02G1,S34ML04G1,S34ML08G1....
10,ATO:
AFND5608U1;
11,LGA:
K9LCG08U1M,K9LCG08U1A,K9PFG08U5A,K9PFG08U5M,K9HDG08U5M,
K9HDG08U5A,TH58NVG8D2ELA89,TH58NVG8D2FLA,TH58NVG7D2ELA89,
TH58NVG7D2FLA89,SanDisk_05000-016G,SanDisk_05105-032G....等等...
注:以上仅列出部分型号,和这些NAND Flash兼容的其他Flash也可使用,如Micron,Intel,Spectek,ST,Toshiba,Infineon,Scandisk,Actrans,Renesas,型号太多,未能一一列出,艾普科技将会不间断增加支持的Flash型号,其它封装的Flash可定做转换座。

四 售后服务:
         整机保修一年,软件更新只需发送文件用户自己可简单操作即可更新烧录器软件,长期免费不间断提供型号更新及更优化的烧写效率的更新软件。
   艾普科技将与您一起,共同努力解决NAND Flash应用上的所有烦扰问题!!!!

电话:0755-83214885,13823161450,陈生
传真:0755-83215480
Q Q:1304516037

NAND Flash烧录器

NAND  Flash烧录器

NAND Flash烧录器

NAND  Flash烧录器

NAND Flash烧录器

NAND  Flash烧录器

NAND Flash烧录器

NAND  Flash烧录器

NAND Flash烧写器

NAND Flash烧写器

楼主:
附一点说明:

当用户采用的是本编程器的母片拷贝方式烧录Flash时,请务必先通过此界面的操作生成母片数据,启动此对话框时,程序默认检测烧录座SOCKET1上是否有Flash芯片存在;
一,本界面使用说明:
1,    当烧录座SOCKET1上有正确的Flash芯片存时,启动此对话框将会自动输出图4左上角信息框类似的对应的Flash信息;
2,     :点击右方小箭头,选择你的母片所放置的烧录座,母片可放置于四个烧录座中的任何一个。选择生效的同时会自动检测你所指定的烧录座上的Flash芯片,如检测到正确的Flash芯片,自动输出图4左上角信息框类似的对应的Flash信息;如未检测到正确的Flash芯片,将会显示如”SOCKET1的Flash初始化失败,请检查!”类似的信息,此时你需要检查你的Flash芯片是否已经正确放置了;
3,     :点击右方小箭头,设置你的母片坏块标记码,对大多数应用来讲,坏块标记方式一般和Flash芯片原厂的标记相同。如果你的母片使用了和Flash芯片原厂不同的标记码,可通过此选项重新设置,本编程器会根据你的设置来识别母片上的坏块。同样,在烧录空片时,也会以次来重新标记空片上的坏块;
4,     :点击右方小箭头,设置你需要拷贝的数据在母片上的起始地址,此地址以块为单位。
5,     :点击右方小箭头,设置你需要拷贝的数据块数量。当用户只需要母片上的部分数据时,可通过此选项和”起始拷贝块”选项灵活配置;本编程器根据此两个选项指定的区间拷贝母片内容,对于大多数Flash芯片应用来讲,都预留了不少空闲空间。通过此项设置可使编程器只拷贝有效数据区间,为之后的空片烧录时节约时间;
6,     :点击右方小箭头,设置你母片上装载的操作系统。当你的母片装载了诸如wince,winmobile,linux,uclinux,vxworks等等这些操作系统时,请通过此选项选择对应的操作系统,本编程器会根据你选择的操作系统来分析可能的文件系统并备份部分信息做烧录空片时使用;
7,     :当检测到正确的Flash芯片,点击此按钮会启动母片制作过程,在母片制作过程中,此按钮及上述几个选项卡会同时失效以防止用户误操作。母片制作完成之后,此界面会重新开放各类用户操作。如未检测到正确的Flash芯片,此按钮的文字会切换为”重新检测”字样,用户可在重新放置Flash芯片后再点击此按钮做重新检测,如此时检测到正确的Flash芯片,将会自动启动母片制作过程。
8,    当启动母片制作过程后,本对话框左下角的信息框将顺序显示母片数据读取过程中所检测到坏块地址,用户可据此连接母片的坏块分布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