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解释34063关于过流保护过程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09-17):
请各位帮忙解释34063关于过流保护过程的一些问题:
在以下电路中,输出接在电子负载上,当我逐渐增加负载电流时,输出电压也会逐渐降低,当负载调到2.6A时,输出电压0.2V左右,此时输入5V为2A,这时输入与输出不稳定,有时“输入5V/2A输出0.2V/2.6A”维持十多秒的时间后变为“输入0V/0A输出0V/0A”,有时每隔3s左右在状态“输入5V/2A输出0.2V /2.6A”与状态“输入0V/0A输出0V/0A”之间切换,现在疑问是:
1.在输入5V/2A输出0.2V/2.6A状态时,输入输出功耗差高达9W的功耗消耗在哪里?应该会把DC-DC烧坏吧?
2.34063过流保护作用的对象只是后级吗?例如输入5V/2A输出0.2V/2.4A状态时就可然会使34063电路本身被烧坏,还是34063有其它功能来保护自身电路?
3.34063过流保护是保护瞬间的高负载电流,还是持续的高负载电流呢?

网友A:
拜托搞个清晰点的图

网友B:
1、应该多数是集中在开关管跟电感上了;
2、都有,自身损耗过大会导致损坏;
3、瞬态;

楼主:
电路图点击打开可以看得较清晰;
请问3楼,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34063 current limit功能只是针对瞬间的大负载电流其作用,即限制瞬间的负载电流不超过某过值,但如果负载恒定为大电流时,如本例2.6A,再调节电子负载电流也不能再增加,但是持续的大电流引发自己损耗过大甚至损坏并不能其保护作用;
我之前以为过流保护应该也会保护电路自身,那之前描述的测试过程其实是不是没有意义呢?
为什么有输入5V/2A输出0.2V/2.6A的现象呢?
谢谢!

网友C:
电路图点击打开可以看得较清晰;
请问3楼,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34063 current limit功能只是针对瞬间的大负载电流其作用,即限制瞬间的负载电流不超过某过值,但如果负载恒定为大电流时,如本例2.6A,再调节电子负 ...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已经变成半开关状态了.功耗都在三极管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半开关?不太明白;
但三极管基级还是矩形波,只是占空比变小了;

网友B:
[quo.你这个已经变成半开关状态了.功耗都在三极管上面
引用 网友C:
te]

是的。

楼主:
半开关状态是什么意思啊?
有没有什么方法避免呢?还是34063芯片功能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