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8013端点FIFO非满、非空状态下数据量的问题

楼主(2010-09-17):
在slave fifo模式下,端点的状态可以通过FLAG管脚确定。比如EP2设置成FLAGA的EF状态,在低电平有效的情况下,EF为0表示EP2空,EF为1表示EP2非空,那么非空到底是多少字节呢?如果我在非空条件下读出FIFO中的数据,我应该读多少?是在读的过程当中继续检测FLAGA的电平吗?如果为1就一直读下去?

网友A:
Empty FLAG为1表示空,Empty FLAG为0表示非空, 数据量的大小应该根据你的Endpoint端点怎么样配置来决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