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双向输出的光耦

楼主(2010-09-18):
如题
不要MOC3021之类的可控硅(次级),无法关断
我需要控制直流,但直流方向不确定

要的是光耦初级一个二极管,光耦次级两个三极管反向并联的那种

实在不行,用两个PC817并联,初级正向并联,次级反向并联

再者,在次级用4个1N4148组成一个桥堆,再与次级串联

唉,这部就是想用双向光耦,省事呗

网友A:
你这是削履适足哦,哈哈,很贵的,不如直接用小继电器

http://www.semicon.toshiba.com.cn/product/opto/selection/topics/1187552_3549.html

2.54SOP6封装中的高Ion光控继电器: TLP310x系列
通过使用 U-MOS IV 工艺技术,改善导通电流和关断电压之间的平衡特性。

虽然光控继电器与机械继电器相比更小、更快、更可靠,通常只能在有限的关断电压(VOFF)和导通电流 (ION)范围内使用。由光控继电器组成的 MOSFET 包括VOFF/ION平衡,VOFF 越大, ION越小。因此,虽然光控继电器已广泛用于各种应用,大电流应用仍需要使用机械继电器。
为拓宽光控继电器的应用范围,东芝使用 U-MOS IV 工艺开发出额定值分别为 40 V/2.5 A、60 V/2.3 A 和 100 V/1.4 A 的 TLP3102、TLP3103 和 TLP3105。这些光控继电器封装在 2.54SOP6 封装中,可执行 B 和 C 连接,从而使其可分别控制 5.0 A、4.6 A 和 2.8 A 的直流电流。
此外,TLP310x 的接通状态电流在环境温度为 50℃ 而非 25℃ 的情况下确定,从而促使它们用于广泛的应用范围,包括工厂自动化、电源和安全应用。
应用工厂设备、安全系统、娱乐设施、机械继电器更换等。

主要规格

封装尺寸

管脚配置

网友B:
用磁耦也可以。

网友C:
普通光耦,次级加四支1N4148最简单,压降大一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