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

楼主(2010-09-18):
求一个差分放大电路,要求放大倍数为40,信号输入0-40MV,低频,谢谢最好能附上原理

网友A:
直接使用仪表放大器即可。

网友B:
请参考,参数自己根据输出公式设置就是了,电阻选择10K以上1M以下的都可以

网友C:
关键是要看你的要求,譬如是否差分输出?温飘,失调电压等.是单电源还是双电源,成本等因素.

网友D:
有谁能告诉下我,运放选型应该从哪几个方面考虑?

网友E:
主要是看你的应用,不同的应用对不同的参数要求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