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脚可否用FSMC同时控制外接512k的SRAM和TFTLCD

楼主(2010-09-18):
STM32F103VET6, TQFP100脚 可否用FSMC同时控制外接512k的SRAM和TFTLCD,100PIN的没有A0-A15,可行的话硬件设计得如何设计,软件得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要加外部地址锁存和地址译码,操作上﹑成本上和占PCB面积方面都不合算,不如直接使用144脚的型号。

楼主:
谢谢,没有其它的功能,板子不大,所以尽量选封装小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