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及各位高手,频谱仪有哪位能指导?

楼主(2010-09-18):
我需要一个射频的检测并显示出来
不需要非常精细的分析
仅仅是空中的电磁谱的分布

范围在0~1G就可以,
不知哪家有这样的方案,或者哪家能提供类似产品
委托开发也可以

网友A:
需求不明,你至少得定个阈值,超过多少显示有频谱
或者直接把强度和频率显示出来
方案很多,但是都不容易
超外差检波是最简单的方案

网友B:
去买一台现成的频谱分析仪就可以了,2K多的即可满足。

网友C:
2K多应该不够吧?

网友D:
应该可以的2K

网友B:
最便宜的模拟频谱分析仪就是2K出头,1G的,足可使用。

网友E:
1G以内用数字示波器也能看个大概

网友F:
示波器的灵敏度没那么高吧

楼主:
chunyang,能推荐哪家有?

网友G:
频谱2K肯定买不到,二手的一起如HP,安立,爱德万的2万多;新的很贵的

网友B:
深圳美创、安泰信都有,后者稍贵,都是2K量级。楼上说的是数字频谱仪,便宜的则是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