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供电集成滤波器LTC1068能把0-2.5V信号平滑后输出吗?

楼主(2010-09-18):
我用DAC输出0-2.5V的信号,输出准备用低通滤波器做低通滤波,由于系统只有+5V电源,所以我选择了一款开关电容滤波器单元部件LTC1068,它集成了4个一样的二阶滤波器,可以构造出一个8阶滤波器。datasheet 上说它可以双电源供电也可以单电源供电,我打算用+5V单电源供电;疑问:
   1    单+5V供电时,对于一个0-2.5V的模拟输入信号,频率20KHZ,LTC1068能把DAC出来的不光滑的有阶梯的模拟信号滤波后,仍然能输出0-2.5V的光滑信号吗?对输入信号的范围会不会有影响?
   2    datasheet上的所有图表数据都是双电源条件下的指标,我怎么来参考单电源下的表现呢?
    谢谢!
   3    下图的输出电压摆幅,当VS=4.75V时,输出Vp-p=3.2V.我理解是不是说如果输入信号小于3.2V,那滤波器就能正常输出?如果那样我输入0-2.5V单极信号的话,输出是否也是0-2.5V?

楼主:
我怀疑
          1 是否存在比如不能输出接近0V等问题
          2 如果输入信号是-2.5V-+2.5V.那么经过单—+5V供电的有源集成滤波器后输出是否负半周被截去还是说会导致其他的结果?

楼主:
仔细研究了LTC1068的框图后发现 单电源供电时,AGND管脚其实是2.5V我理解就是一个偏置电压;这样的话如果输入信号是-2.5V-+2.5V,如果增益是1那么输出就是0-5V,对吗?
  如果输入是0-2.5V的信号增益为1那输出的是布是2.5V-5V了?

楼主:
LTC1068框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