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例程STM32F107_ETH_LwIP_V1.0.0的请教

楼主(2010-09-18):
我下载了这个例程,由于我用STM32F107RC + DP83640,所以对一些不需要的部分进行了删除.现在PC和我板子连接,板子上的LINK灯已经亮了,我从PC上ping我的板子也能看到板子上的ACT灯闪动.但总是time out:(
我在中断ETH_IRQHandler中设了个断点,没有中断进入.
另外发现例程中有ETH_WKUP_IRQHandler,但没找到这个函数的具体定义.
还有就是没搞明白MII_INT这个引脚在例程中使用了吗?我板子上没有使用这个引脚,所以怀疑总ping不通会不会和上述有关系?
急等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2011-05-26):
我也 有类似的问题107的板子直接连PC  ping不通
107的板子挂在路由器   可以ping通

网友B(2013-05-01):
大侠你好,我现在也在用STM32107加DP83640做一个测试,请问以前您的设计成功了吗,我的引脚接线不知道怎么接,主要是RX_CLK,TX_CLK和CLK_OUT,能给我点帮助吗,跪谢,sxx2962458@126.com,或加我QQ602668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