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404很奇怪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0-09-18):
     用LM3404带10颗LED,恒流设置在500mA,发现在36-42V范围内,电流会随着电压的上升而上升,最后大概在39V的时候才恒流,比如说36V  510mA、36.5V 525mA、37V 530mA 、37.5V 521mA、39V 500mA。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A:
“10颗LED”的压降是多少?
明白了这个问题,答案就可想而知了。

网友B:
如果一定要串10颗LED的话
试着增大Ron看看,应有所改善。

网友C:
LM3404 内部MOSFET有最小275ns的关断时间,再加取样电流取样压降,输出电压一定会比输入电压低的。
Vomax=Vi*Ton/(Ton+Toff)-Vsense;
如楼上所言,增大Ton是一种改善的办法,但Vo<Vi是必然的。

网友D:
4楼正解。

网友E:
楼主您好!可以试下ZXLD1362方案,若有需要请联系我,有DEMO板供测试.

网友F:
可能跟温度有关

网友G:
建议加个输出滤波电容.
少串几个灯.

网友H:
没有用过此IC ,电感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有段时间没来了,增大Ron之前有试过,恒流的电压范围会好点,但是仍然会有一种现象是随着电压的升高,电流会先变大再恒流,如果你身边有板,可以试试,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仍然会有一种现象是随着电压的升高,电流会先变大再恒流,如果你身边有板,可以试试,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G:

有加过0.47 和1 U 的电容 效果依旧  仍然会有一种现象是随着电压的升高,电流会先变大再恒流,如果你身边有板,可以试试,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F:

应该不会,温升不会超过35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用过ZETEX的产品,但是感觉稳定性不是很好,IC容易死

网友C:
11# 南泉 电流变大时间持续多长?超调多大?是不是暂态过程?
我没用过3404,但用过3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