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开关电源输出“电源地”和"大地"的问题

楼主(2010-09-18):
请教各位个问题,做的比较好的开关电源,输出对交流电的接地是否应该有电压?

例如:某开关电源+5V输出,那么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和直流电流档分别测量+5V输出端和220V交流地,万用表应该显示什么??然后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和直流电流档分别测量+5V的地和220V交流地,万用表应该显示什么??

如果是零,表示什么??
如果不是零,表示什么??如何使它为零??
谢谢

楼主:
例如:某开关电源+5V输出,那么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和直流电压档分别测量+5V输出端和220V交流地,万用表应该显示什么??然后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和直流电压档分别测量+5V的地和220V交流地,万用表应该显示什么??

如果是零,表示什么??
如果不是零,表示什么??如何使它为零??
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直流输出地和交流输入地是隔离开的,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交流输入地平时有个几伏的电流,是由回路中感性元器件引起的!直流输出地如果有交流也很正常,把它叫做纹波应该更合适,估计万用表也显示不出来。

网友A:
交流输入地平时有个几伏的电压

网友B:
有必要这么去折腾吗?就算你想折腾,也不能用万用表啊。

网友C:
按理,不应该有交流地的说法。
交流电是有零线和保护地,但不能叫交流地。

测直流端(不管是+5V还是GND)对这两根接地的线的交流电压和直流电压,则交流电压应该有一点,因为不管交流电来源如何,都形成回路;直流电压就不应该有了,因为只要绝缘正常,不可能产生测量需要的电流回路

网友D:
前级和后级是隔离的 是不会有显示的
当然这么说也不正确 因为隔离还有个隔离度的问题 隔离不好的话交流信号时可以耦合到后级的

网友E:
很多好的电源,交流电的地和输出DC的负极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F:
开关电源没有此测试要求,输出测波动就是纹波    跟着行业走

网友G:
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开关电源的正接地负接地问题。

网友H(2013-06-03):
引用 网友G:
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开关电源的正接地负接地问题。

请问下AC90-260V,输出DC5V,2A的开关电源的地可以和输入的大地接一起?

网友H:
问了开关电源厂说不能把二个地接一起,但又有人说可以接一起,笔记本电脑就是接一起,但要用0R电阻接一起,再求证下,输入电源AC90-260,输出DC5V2A开关电源的地否能和输入的大地接一起?急!!在线等,先谢了!

网友I:
电脑就是接一起的、示波器地线夹是接大地的,完全可以接一起。这也是符合安规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