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ARM应选择哪种芯片比较好

楼主(2010-09-18):
请教各位,学习ARM应选择哪种芯片比较好?

网友A:
我也为此摸不着头脑~~~
最新的cortex-a系列似乎比较好,编程简单许多,但是目前应用应该不是很多吧~

网友B:
学习的话我觉得三星的2440可以,开发的话觉得atmel的9263可以 看个人情况了。

网友C:
三星的ARM9比较泛滥。工控atmel的ARM9 ,st的stm32可能比较多

网友D:
从简单的开始吧,ARM7的lpc系列

网友E:
我觉得还是从简单的做起,先学ARM7吧

网友F:
先从ARM7开始学习啦,打好基础

网友G:
选网上能找到的资料多的
厂商支持都不可靠
有了疑问都需要靠自己上网baidu、google的

LPC系列或者S3C2410、2440都可以

网友:
当然是stm32啦

网友H:
带linux操作系统的,都可以

网友H:
如果只是裸奔,和51单片机没啥区别了

网友I:
我是从ZLG(ARM7)的LPC2131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