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如何判断CPU是大端还是小端模式

楼主(2010-09-18):
CPU, AN, TE, ARM, TTL
在ARM体系中,每个字单元包含4个字节单元或者两个半字单元。在字单元中,4个字节哪一个是高位字节,哪一个是低位字节则有两种不同的格式:big-endian和little-endian格式。在小端模式中,低位字节放在低地址,高位字节放在高地址;在大端模式中,低位字节放在高地址,高位字节放在低地址。
在C语言中,不同于结构体,共用体(联合体)中的几种不同类型的变量存放在同一段内存单元中。利用这一特点,可以用联合体变量判断ARM或x86环境下,存储系统是是大端还是小端模式。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union w
{
int a; //4 bytes
char b; //1 byte
} c;
c.a=1;
if (c.b==1)
printf("It is Little_endian!\n");
else
printf("It is Big_endian!\n");
return 1;
}
说明:
1 在c中,联合体(共用体)的数据成员都是从低地址开始存放。
2 若是小端模式,由低地址到高地址c.a存放为0x01 00 00 00,c.b被赋值为0x01;
————————————————————————————
地址 0x00000000 0x00000001 0x00000002 0x00000003
c.a 01 00 00 00
c.b 01 00
————————————————————————————
3 若是大端模式,由低地址到高地址c.a存放为0x00 00 00 01,c.b被赋值为0x0;
————————————————————————————
地址 0x00000000 0x00000001 0x00000002 0x00000003
c.a 00 00 00 01
c.b 00 00
————————————————————————————
4 根据c.b的值的情况就可以判断cpu的模式了,现在XP环境下的intel CPU是小端模式,不信你可测试下!

网友A:
这段代码可不是一般的有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