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图标在那里?

楼主:
AC, UG, TI, ps, IO
我用的是官网最新PSOC Designer5.1,我看视频上面有这几个图标,但我找不到在那?即Application Editor和Debugger.....还有怎么进入编写程序那里呢?我是新手,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2010-09-18):
肯定在视图里面了

网友A:
你的编程环境中应该是没有显示这个图标,在视图中进行选择估计就会出现。

网友B:
建议你看一下hlep,你说的视频是培训模块吗?里面的版本不太一样,图标稍有不同,所以结合培训模块看一下help更清晰。
进入编写程序,打开main.c,在里面写程序

网友C:
建议你看一下hlep,你说的视频是培训模块吗?里面的版本不太一样,图标稍有不同,所以结合培训模块看一下help更清晰。
进入编写程序,打开main.c,在里面写程序 ...
引用 网友B:
;P